在网上看到了九鹰的328a,不知有没有人试过,坛友中有否?

楼主(2011-10-26):
2.4GHz 4CH
        Model No.:RX:NE R/C 328A
                  TX:NE-024G
        Rotor diameter:12.91"(328mm)
        Overall length:14.17"(360mm)
        Flying weight:3.8oz.(108g)
        Power system:180 motor
        Battery:3.7V 500mAh Li-Po

网友:
有何亮点?

楼主:
长城的9958我也买了,也和哪位兄台说得一样,主轴是歪的,小舵机高低不一样,我调了很久,反而不如以前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城的9958我也买了,也和哪位兄台说得一样,主轴是歪的,小舵机高低不一样,我调了很久,反而不如以前了,求高人指点。

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越调当然越不好~~~建议你潜水学习一下。

网友:
和260没有区别吧,旋翼头原理也没有变

网友:
应该算是九鹰对应Blade 120SR出的机子。
重锤移到主桨下方了但原理还是没改变。

网友:
放大版的260A

网友:
看来 260A 还是 很好的选择啊

网友(2012-04-27):
飞911飘过。

网友:
把锤子放在桨的下面有什么好处

网友:
放大了点,电池大了

网友:
这个尺寸貌似和220差不多

网友:
锤子放置在桨下面与放置在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