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QJ仿小松气缸和活塞烧掉-----水冷已经改过了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10-26):
下水爽跑~~~~然后发现松油门转速降不下来-----高速跑了大概10秒左右湖中熄火~~~~~~~捞回来后再也拉不着了---什么电路-油路-化油器-火花塞都一一检查过没发现问题------最终拆开气缸一看~~~~~~~~~~~~~~~~~~~惨啊!

烧坏的气缸

烧坏的气缸

烧坏的活塞

烧坏的活塞

滚针轴承也归西了

滚针轴承也归西了

网友:
应该是轴承坏了,滚针掉到入燃烧室里造成的。这样缸体,活塞,连杆轴承都报废了,把发动机清洗一下,检查活塞销,连杆有没有坏掉!

网友:
小头滚针是汽油机的万恶之源

网友:
是滚针破裂导致的吧

网友:
如果缸套损伤不大,换一套活塞吧,几十块,一样能用,没事的!!

网友:
应该是机油兑少了

要15比1

网友A:
我们都是50:1的,FD机油

网友:
我的强劲也是这样挂的

上的小松50比1的FD机油 结果爆缸了
还是用普通机油吧15比1

网友:
牛人啊~~~~50:1也敢用!!!!!

 。。。。普通的2T机油,10%就安全了,用威爽的话,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50:1的,FD机油

别用飞机那个机油比来说船。转速不是一个等次的~

网友:
我都是20比1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