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九鹰320 留空时间短

楼主(2011-10-26):
320 飞了不到30个起落,之前留空一般都有4分多,最近变得好短好短,1分多点,老电池35秒。。。以为电池严重老化,买了两块还是老样子,是不是主电机不行了?一直都是玩的室内悬停加调机,室外暴力飞行过2次,尾电机摔坏过换了个新的7mm的

楼主:
补充:调过尾电机电压,不会连主电机电压一并降低吧?

网友:
留空时间非常短。新jj悬停大约也只有7-8分钟。然后一块电池大概是10个电以后(我一共6块电,也就是大约60个电,也就是60次起落之后)尾电机就坏了,换上7mm电机。悬停大约只有5-6分钟。我有一块是260a的120电池。当时是老板送的,也就10次左右。只能飞大约2分钟

网友A:
换完7MM尾电机过一会飞机就是无法起飞和锁尾所以我不打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7MM尾电机过一会飞机就是无法起飞和锁尾所以我不打算换了

这个倒是没必要,7mm电机是大势所趋。原装的6mm电机真的不行。太容易坏了。不还不行。否则尾电机的更换费用超过你买新电池的费用~~

网友:
估计是马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