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简易水平面自动稳定器

楼主(2011-10-26):
本来想回帖的,可惜回复不了,只好开个新帖做个链接,下面是复制的一段话

注意,只是转帖:

双流中的电机驱动端,配以适当的减速机构[减速比和旋转方向应正好],可以驱动控制炮塔的水平面自动稳定.

炮塔水平旋转电机怎么办呢?可以使二者之间为磨擦传动关系[用一定的力可滑动].二者可以分别驱动炮塔旋转.

当然,和SY6831用传感器的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古代"指南车"的原理

原帖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3171&highlight=%C5%DA%CB%FE%2B%BC%F2%D2%D7

如果觉得抽象的话,请下 载CNTV客户端,栏目,CCTV-10,我爱发明,20110918强弩神车

网友:
点错了,再占个位

网友:
381你开帖频率高啊,内容不看也不关心,但是关注你要顶你的哦!

楼主:
一直以来没感觉出双流比双电机混控优越的地方,直到刚才才明白,哈哈

网友:
这个转贴没意思,指南车方式在模型坦克上行不通,直升机锁定方式也不行,最佳还是手动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以来没感觉出双流比双电机混控优越的地方,直到刚才才明白,哈哈

我是悟性低,看不出个名堂......。381既然有所悟,那有什么想法可实施?不妨简明扼要说说

网友:
真不太懂。

楼主:
就是双流转向的电机和炮塔转向电机并在一起,或者用Y线把2个电调的信号线并联。
这样的话,遥控发出转向的信号的同时也给炮塔转向电机(电调)一样的油门占空比的信号,
也就是转向电机像左转多少角度,炮塔电机也一样那么多得角度,但是却是向右转多少角度。
调好减速比,就可以像指南车一样。
直行时,转向电机不工作,炮塔不动,右转时,车体右转,遥控给出指令让炮塔左转,所以炮管依然指着同一个方向。
当然效果没有很好,只能指着一个方向而已,胜在非常准确的跟进。
不像便宜的陀螺仪那样慢一拍的感觉

楼主:
不确定普通的双电机混控能不能做到,有心人去试试吧
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试试效果吧,这个反向方式很多带混控的摇控也行,只能玩玩没实际效用

网友:
电路白痴不敢折腾……

网友:
听了一席话,不论懂不懂,不论可不可行,至少是个点子,继续顶381

网友:
我觉得可行  正好 用遥控器的  5通道 进行切换 稳定和不稳定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法不错,就在你那豹子测试吧

网友:
这个指南车的核心就是一个差速器,差速器的两端分别输入反向动力,转速相同的话,差速壳不动,当两端转速不同时,差速壳便转动

网友:
其实 用在双流上 就是 把 转向通道 和炮塔转动通道接个线  可以用 转向通道的信号一起控制旋转的电调    就看你 旋转的 减速比了

楼主:
标题
也就是炮塔在转向信号和旋转信号2个线切换即可

网友B:
LZ研究一下,我们慢慢理解

网友C:
如果坦克车体只是做原地旋转的话,381的这个方法倒是可以调到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车体再做大半径转弯的话估计误差可就大了,因为相同的时间车体旋转的角度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