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BE2的尾旋改直驱

楼主(2011-10-26):
前阵bee2的尾马达烧了,想就此改尾直驱,进了CP3的尾马达和旋翼(期间翻阅帖子无数),今日到货装上发现尾旋风向不对啊,启动没离地就快速(机头)右旋,请问各位大大这该如何调整是好?

留个头像

网友:
你调一下电机的两根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有刷电机,换接下线,或反接下尾电机的插头

网友:
换电机线这样子桨的翼型不对吧。

楼主:
再求:换电机线会损伤4合一吗?如果对调接线可以的话应该换什么桨?

网友:
把电机座做个180度旋转后安装,用钢丝DIY个尾橇就可以啦

楼主:
刚又把一起购买的原装电机装上仔细看了下确实也是向右吹,就是风力非常大,等下试着调中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