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手上电机的KV值,略表个人脑充血的想法,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10-26):
(图片)

楼主:
纯属个人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沙发不留

网友:
不行的!
转速不同也就意味着线圈匝数和铜线直径不同!如果只改变匝数,可能会烧电调!阻值会变大吧!
说的不对别见怪,个人看法!

网友A:
LZ的想法,用在两线两极的直流电机或也可以参考。三相电机由于有120度的存在,每次改造的计算,不能摆脱1.732058的牵连。

网友:
http://www.powercroco.de/scorpion.html

这个网站可以看看。。懂德文最好。。

网友:
呵呵,
我自己写了个程式,可以勉强计算电机改绕后的KV值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前后KV值与前后相电阻的比值的平方根成反比。

网友:
找老支青啊,  而且有问必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想法,用在两线两极的直流电机或也可以参考。三相电机由于有120度的存在,每次改造的计算,不能摆脱1.732058的牵连。

谢谢!受教了,看来要弄懂真不容易,对于我们不经常绕电机的人来说,能把原电机原模原样绕回去就不错了。

网友:
24X5=15x8    所以选8匝  6匝是4000KV

网友:
除了最后一个,其它应该对。见LS解说。

同样结构/绕法下,影响KV最剧烈的是匝数。这很好理解: 匝数翻倍,则可以在一半转速下得到相同的感生电压,即KV减半。

所以匝数跟KV是反比关系。当然,绕法和线径通过内阻和集肤效应对KV也有些许影响。

网友:
我认为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计算过电长度及过电直径所体现的阻值变化方法最接近想要达到的KV值。由于电机体量不大,关于线损及铁损这块可以不做为主要考虑对象。

网友:
鹈鹕灌顶,豁然开朗

楼主:
感谢LS各位的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