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JR DSX9-2接收换电池经常出现错误

楼主(2011-10-26):
RD921接收

控开着,450飞完一块电池换另一块电池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接收的3个灯都在不停的闪烁),十次有八九次都这样。

在接收灯闪烁的情况下,一切动作都能操作。这样有危险吗?

每次只能关了控再开,又正常了。难道每次换电池都要关控从开?!

飞MCP X就一切正常。

为什么?

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试过多次重新对码。问题依旧!

网友:
接收灯闪表示接收断过电,对飞行没影响,避免这个问题换电池之前把控关一下再打开,换上电池接收灯就不会闪了。

网友:
可能这个设计是让你知道有可能飞行过程中电调有断电情况发生

楼主:
原来是正常现象,我还以为是出现错误了。(以前用T9控,接收灯闪烁就是误码,有失控的可能。)

网友:
地板是对的, 这不是正常现象, 必须发射也重启一次, 不然你就失去了诊断接收掉电的机会

楼主:
咎竟能飞还是不能飞啊!!!
那我以后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把控关了再开!!!
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咎竟能飞还是不能飞啊!!!
那我以后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把控关了再开!!!
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可以飞...................我一直这样,懒得关了开

网友:
正常现象 RD721也这样的!

楼主:
老实说,我自己看着挺不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咎竟能飞还是不能飞啊!!!
那我以后不是每次换电池都要把控关了再开!!!
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关控再开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换电池不关控,插拔电池的时候拉到油门杆怎么办

网友:
楼上的,难道你拔电池前都先关控?怕怕哦

网友:
原来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呐。。你这样才让我们怕怕哦。。接收不受控。万一某处有干扰。。你的机机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