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260加下挂试起落架联动3轴云台测试

楼主(2011-10-26):
终于从北京买了台神龙260回来了,配置如下:
神龙260碳纤版
天蝎5035 500kv
凤凰160A
JR8911  (其实很想用BLS251)
YTS650(其实想用BLS254)
大疆ACEONE(光机载部分)

首先飞机平稳度不错(当然球头紧造成点头过已改善)
大疆辅助飞行非常好,现在我终于知道所谓半自驾其实就是平衡仪的作用,不过大疆比普通的光电式防飘平衡仪实际效果是好N倍了。
云台部分采用的是下挂式起落架联动3轴云台,这东西感觉好像没找对买的地方,结构设计上是比较简洁,但是实际应用必须加装环行轨道系统,虽然限制了360度旋转,但是能曾强起降的牢固度,另一方面飞行的时候抖动也可以相对减少。
好了,今天就先简单说一下,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或者有更好的云台三轴化方案和产品提供,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贴,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楼主:
前挂式云台好看是好看,但配重一直是个大问题。

楼主:
任重而道远

有点迷芒
手动模式飞行一切正常,飞机基本没什么晃动

可是一切DJI大疆自驾 飞机就开始跳舞,点头

修正大疆参数 点头一次比一次少

可是又来了个金鱼尾

调小陀螺感度吧,这飞机直接自旋(尾传皮带太松)

网友(2012-07-12):
引用 楼主:
有点迷芒
手动模式飞行一切正常,飞机基本没什么晃动

可是一切DJI大疆自驾 飞机就开始跳舞,点头

修正大疆参数 点头一次比一次少

可是又来了个金鱼尾

调小陀螺感度吧,这飞机直接自旋(尾传皮带太松)

神龙的汽油版——XP 飘过

网友:
JK3 电机版 ACEONE的飘过

网友(2012-11-24):
都是米物!!!  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迷芒
手动模式飞行一切正常,飞机基本没什么晃动

单甩个陀螺吧

网友:
咱俩同样的配置?
你挂什么相机?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飞几分钟?

网友:
估计是你的没调好,我的是汽油机,切自驾都好好的,不过我的汽油机改装了很多,有机会交流下,QQ:1158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