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能不能这样来完善产品啊

楼主(2011-10-26):
把测试好,非常稳定的配置做成下拉菜单。
当分别用450,550,650的时候,选中打勾。
电机是主流那些型号的,给个下拉菜单选择。
用哪些主流电调的,直接选上,然后按照这个配置
自动设置最好的参数。
就好像电脑用不同的硬件就要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一样。
当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些参数。
我觉得dji演示的视频非常稳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怎样
微调参数来把飞行器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8寸桨,十寸桨,12寸桨,14寸桨各出台一套最佳标准配置,模友按方抓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出台最佳标准配置,模友按方抓药就好了!

始终每个人的应用都不同,如果单一标准的话可玩性就没了。
就好像你用GS的2834-750kv电机,12寸的浆,而我用双天的2834-870kv电机,
1047的浆,好盈30A电调。我俩的动力配置的级别都差不多的,但就这么几个不同的参数
不同,我估计也要调整不少参数的。
还有我的是450,你的是650.
假如同样的飞控,把你的调整参数用在我的鸡鸡上不一定合适的。

网友:
GS的2834-750kv电机,12寸的浆,双天的2834-870kv电机,1047的浆。。。。这两个动力搭配也是各有优势的。。。。

网友:
哈哈。。。那这个配合方式太多了。。DJI要累死了。。。

网友:
所以dji話用他們出的漿,電机,电調最fit,不用煩

dji 給我廣告費哦

网友:
在自己的机架和动力出来之前,可以向MK那样,锁定一款电机做标配,走性价比路线就选款国产的做负载测试和留空测试,走高端路线就选一款电机的战斗鸡做标准配置。。。然后电机电调统一采购,溢价500%销售。。。。溢价部分收入用于对每一颗电机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并附上dji认证。。。。dji对自己渠道销售的产品负责到底,同时声明,用户可以尝试不同搭配,但dji不对这种尝试负责。。。

新的飞控固件升级发布前,必须经过足够时间的留空测试,负载测试、机动性测试、破坏性试验。。。等等等。。说实话,我觉得dji可以公布一下内部测试的标准流程,用户看了也放心。。。想想一架新飞机的研制,原型机要飞上上万小时才能投产啊。。

网友:
我觉得dji可以公布一下内部测试的标准流程,用户看了也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