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搞了2年搞个数控架子,今天装MACH3电机全都没反映!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10-26):
电源驱动都已连接好,接口板也已经供电,按照设置上说的,设置了输出和方向脉冲针脚,电机曲线,别的没动,电机没反映啊!
通电后3个电机驱动有2个方向灯和电源灯长亮,X轴只有电源灯亮

这个是卖家给的图片

这个是我设置的截图

在线急等,谢谢大家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搞好了,详细看楼下,希望有同问题的初学者可以得到帮助!

楼主:
补充:电机已经有保持力,拧不动了!
软件已经能显示各轴数据变化,键盘代码都可以使各轴数据变化!

没有人回答啊,等一晚上了

网友:
mach3软件抓个图看看。

纬宏卡?

网友:
使能端设置没有?

输出信号那个表里有Enable, 有些驱动板要设置使能,或者需要连线,不然开不起来。

楼主:
没有卡啊!直接接的电脑打印机口!

楼主:
怎么设置啊!看不懂啊!
要在Enable1.2.3输入对应的针脚?

楼主:
求帮助,真的什么都不懂,第一次上这个软件!

网友:
你得先把你驱动板接口脚弄清楚 添对才行,看你上面添的脚明显不对啊

网友:
因该是接线和软件设置的不一致!加我QQ:649113032,我发个资料给你,你仔细看后,相应接好线和软件设置好,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哇嘎嘎,成功了,哈哈!
之前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安装端口驱动,百度到一个安装介绍,说一定要勾选驱动,不然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MACH3的话端口就没有输出信号,于是从新装一边软件,OK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