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遥控发射天线问题

楼主(2011-10-26):
手贱,拆开某2.4G遥控天线研究了下,发现前面裸露的导线,也就是真正的天线部分,长度正好是20MM。

网上查了如下,

天线的长度取1/4波长。
如2.4G波段天线长度为:300/2400MHZ=0.125米,取1/4 得0.03125米,也就是31毫米左右。

接收机的2个小天线都正好是31毫米,那为什么遥控的天线才2MM呢?

还望懂行的XD不吝赐教啊~

网友:
剪天线的mm睡着了。。
手头的天线都是31mm的,天7也不例外

网友:
那个公式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波长计算,如果发射机本身有增益电感之类的东西,估计天线长度就不一样。

楼主:
遥控器是2801PRO,有兴趣的同学也课拆开看看是不是一样,拧一个螺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2801PRO,有兴趣的同学也课拆开看看是不是一样,拧一个螺丝就可以~
我拆过4部跟你相同的,效果跟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