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5-6千左右的入门单反套机。感谢!

楼主(2011-10-26):
新手对相机不懂。想入个单反。没米人,要求价格五六千。套机。易上手。
主要用于玩。当然能搞个简单航拍就更理想了。哈哈。
大家积极发言啊!谢啦!

网友:
搭顺风车,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
550D+18-135头大约6000,18-55头(感觉初学够了)大约4100-4500。

网友:
550D(3700)+18-55(600)+55-250(1600)+50 1.8定焦(700)。。窮人3寶。6K冒點頭。。夠你玩到換全畫幅的相機了!

楼主:
谢谢大家推荐。还有一事。网上卖的质量都行吗?听说水挺深。不会是翻新之类吧

网友:
佳能 600D   18  55套头价格在 4800
尼康  D5100  5000
网上 你可以选择 京东  活着  新蛋之类的。没什么问题。
我的 是从卓美买的  。
航拍 比较麻烦  固定还好点,直升机 得700级别的  ,四轴根本带不起单反来。

网友A:
徕卡 M6 M7 M8
看看这些机器 你就不喜欢单反了

网友:
我觉得要搞航拍可以考虑微单,没那么重 ,而且性能也还行。

网友:
不要买套机!套机配的原配套头一般都是鸡肋货!
买个机身,省掉套头的那几百快钱,再加些钱买个副厂牛头比较好!

网友:
如果对相机要求不高,那还不如买个顶级配置的长焦机,像富士旗舰手动头长焦也是两三千!
老鸟什么机都能出好片,新人什么机都一样……
还有好片也要有好后期…学好Photoshop就强大了

网友:
600D就好了,不过这好像只能买相机,没钱买镜头

网友:
ch
引用 网友A:
徕卡 M6 M7 M8
看看这些机器 你就不喜欢单反了

查了一下,除了贵,没看出什么特点

请问 徕卡为什么这么好?

网友:
这样的话建议LZ查下哈苏

网友:
NIKON D3100
      d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