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电源线延长的方法

楼主(2011-10-26):
第一种方法就是加一条延长线;
第二种方法是把原来的T插剪掉,直接把延长用的电线和电调的电线接在一起焊死,再焊上T插
哪种方法的电阻更小?如果接电线怎样接更好(专业建议)?
电流40-60A
多谢

网友A:
当然焊接比用T插好,焊接可靠,能过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