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关于天线架设车顶 车内遥控

楼主(2011-10-27):
如题。。明天上自己车子的照片。
完全可行。点烟器的电源也是比较稳定的 不用发动车子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电流。但不适合长时间工作。毕竟飞完飞机后车子要是没办法发动可就真的悲剧了。所以最好另外购置移动电源。
先上我自己用的设备。
最后一柱擎天
关于天线。之前也用过平板,但是要实时对着飞机。而且没有搭配自动跟踪就完全没用。所以订了这根1.2G玻璃钢天线。连座带3米馈线和接头100多块。丝毫不比平板差,而且还是全方位的。另外大家可以定做到2.4G 5.4G 72M天线。所以天线外接没什么技术问题花钱就是了。另外就是要搞清楚天线增益的问题。增益越高,天线灵敏度越高。同时也越容易干扰。我1.2G图传使用的玻璃钢天线增益为1.2G,个人使用良好。
关于馈线。很多人担心长度太长,导致了信号的衰减。其实只要买正确的馈线,和不要太夸张的长度完全没有衰减的危险。相反。由于天线在车顶的架设,反而会增加信号的效果。个人感觉,长度在5米以内,使用-3馈线就可以完美搭配所有的设备了。
关于接头。接头其实只要自己拍下控或者图传的接头照片给淘宝卖家都可以搞清楚所使用的。如我上图中所使用的接头。可以用在图传和10C的2.4G接口上。所以如果我想把2.4G控接入车内,只要再换根2.4G天线就OK了。
关于功放。在车内自然要飞得久,飞得久自然就飞得远。比较流行的是433和72M功放。本人愚见,433是将遥控的发射频率统一改成433M。这个频段其实并不适合做遥控飞机的功放。因为同比72M,72M的频段电波可以绕行的更远,也更不容易干扰。所以我个人准备使用72M的功放。不过价格真是很坑爹。。功放的功率并不是越大越好。越大的功率越有可能造成频率的失真。所以选择大概1W到3W的72M功放应该就可以达到10KM以上的遥控距离。淘宝上还有出售一种价格在200左右的2.4G功放,只要接头插进去同时连上外接天线就OK了,只是对其可靠性能不是很了解。2.4G因为频率高。传播距离应该短与72M。同功率下。
以上菜鸟愚见。欢迎专家指导。

网友:
那先占个藤椅再说

网友:
地面显示和图传接收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
以前是想带发电机 买了一 个 1KW  太嘈  现在搞个 12V75AH 汽车电瓶放尾箱 很好用

网友A:
不管用多用少,在熄火的时候持续的使用电源弄不准就挂了。自己绑个2200mah电池,10个起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用多用少,在熄火的时候持续的使用电源弄不准就挂了。自己绑个2200mah电池,10个起落没问题。
熄火充电都能充五六块,FPV只是从电瓶取电供应显示器及接收,根本不可能打不着火呀,再说你也不可飞一整天吧。

网友C:
呵呵,借花献佛了,瞧瞧这个玩儿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借花献佛了,瞧瞧这个玩儿法

这个强大!屏幕够爽!有开真飞机的感觉了!飞完FPV再在车里看个大片或**片再来个车震什么的更爽!

楼主:
顶到前面下。。。
想象一下 坐在自家客厅当中 42寸液晶。

网友:
我现在的想法是  把5.8G 发射 集成到 图传地面接收里面~接收放在三脚架上~
独立供电 还可以接250的视频眼镜

把卧室里的 32的 LED液晶电视 放在奥德赛的后面 连上5.8G 接收

把功放天线放在车顶上 用电瓶供电~

金星990 做个支架 放在10C上 连个5.8G接收模块 用10C 模拟口降压供电~

网友:
很棒的技术分享!谢了 !此前在443上加了车顶天线,车内操作效果还行,飞到过2.6公里,在改用1.2G罗美图传后失控飞丢了。现如今还是开始用2.4G的遥控,看到你的介绍,回头买个2.4G的车顶天线去,我想把已有的2.4G功放绑在遥控器上,另一头接长的馈线连接到车外的车顶天线上,不知这样成不成啊?请指教了 。这以后天一天比一天冷了,要做好入冬的准备工作 。过去我曾多次在车里遥控操作,的确是很爽,而且让人很有安全感,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网友:
LZ想法很好 ,希望继续努力。把好的技术传授给大家,我们会跟风的

网友:
我跟楼主的想法一样 我用的是2。4的图传 72M的9X2 现在图传问题轻易解决 买了条9DB的全向天线

网友D:
关键问题  72M的9X2 天线怎么做外接   头疼中  我觉得9X2加原装接收机2KM 到3KM以内问题不大 我飞过1.38KM    所以攻防暂时还不想用,现在简单的解决办法 是我有2个9X2一个放在车顶 用一条长的教练线延长到车内        但是问题是 教练只能操控4个通道 其他通道不好使 不能飞这飞着动云台还要钻出车里去吧

楼主:
从13楼开始答复。
2.4G直接用SMA接口加-3馈线吸盘座2.4G玻璃钢全向天线就OK了 直接连接到功放或者遥控上都可以。
16楼。
最好上个图看下接口什么样的 或者你直接淘宝找一个卖天线的定做接口和天线。告诉他中心频点是72M的就可以了
72M的天线长度一般在半米以上。效果刚刚的。
12楼那个太复杂了。。我还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13楼开始答复。
2.4G直接用SMA接口加-3馈线吸盘座2.4G玻璃钢全向天线就OK了 直接连接到功放或者遥控上都可以。
16楼。
最好上个图看下接口什么样的 或者你直接淘宝找一个卖天线的定做接口和天线。告诉他中心频点 ...

多谢帮助,明白啦!

网友:
  我说的啰嗦么..等我做出来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刚从淘宝只看到休斯家有买72M天线的 休斯最后好久不上淘宝了

网友:
9X2有卖72M天线转接柱的,搜索软天线就能找到。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  72M的9X2 天线怎么做外接   头疼中  我觉得9X2加原装接收机2KM 到3KM以内问题不大 我飞过1.38KM    所以攻防暂时还不想用,现在简单的解决办法 是我有2个9X2一个放在车顶 用一条长的教练线延长到车内      ...

网友:
我找到一根是40元那个是么?  72M的天线通过用么? 随便买一个车外的72M天线就好?

网友:
我的设备与楼主的一样,因飞丢过一次因心理压力,一直不敢看屏飞,最后还是靠图传信息定位找回了机器,这种接收天线飞8公里是没问题的,我飞丢的时候传回的信号是8.4公里,高度800米,估计再高点无障碍的情况下还能远,看了楼主的安装方法,又燃起了我FPV的想法

网友:
好舒适的生活啊!要是我也有那么多时间就好了!一天到晚累死!

内容

楼主:
回复22楼 最好找做无线电天线的商家给你定做一根。40元那个都会有误差。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控。反正就再多花几十块。个人想法 ,参考非一定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熄火充电都能充五六块,FPV只是从电瓶取电供应显示器及接收,根本不可能打不着火呀,再说你也不可飞一整天吧。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车载电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电量充足的,遇到电瓶就只有那么点电,打不燃了就是打不燃了,肿么办?道路救援那点钱购买好几颗电了吧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 你要不是 飞上一天 。。。5000毫安3s电池应该足够了。。。  至于弄那么大电瓶么。。。接收机用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
屏幕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