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是如何判断多旋翼已经着陆了,然后自动3秒切断油门

楼主(2011-10-27):
悟空是如何判断多旋翼已经着陆了,然后自动3秒切断油门?
按照气压来判断吧,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我做过实验,起飞的时候在比较低的地方,然后人走到较高地方,落差估计有3米以上,然后再高的地方手抓降落,手一抓过了一两秒
电机
就停了,说明不是靠气压高度来判断。。
那还是靠什么来判断多旋翼已经着陆了,并且切断油门?
自由落体现象和飞控判断着陆并且切断油门是否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A:
应该是高度没有变化,并且油门少于10%时,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时,油门3秒切断。
程序逻辑运算符是.AND.
这是个人认为,最好由DJI解答。

网友B:
处于一个应该下降的 油门位置 高度在一定时间内无显著降低 就可以认为 着陆了

网友C:
那如果在自动降落状态,飞机岂不是快速砸到地面,应该还有判断吧

楼主:
疑点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本来他就知道定高时的油门量,另也可以闭环控制下降速度。 哪有砸向地面问题,当然没电另说。

网友D:
自动降落方案之二
参照方案一。但不加太多阶段性的判断逻辑。
关键条件:如果持续下降油门,高度数值都不会下降,那么就可以认为已经着陆了。
DJI控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慢、柔、稳、准”,不会有太多突变。
很缓慢地降低油门,这样不至于突然空中刹车,但只要降低油门,升力下降,如果机体还在空中高度必然下降。整个过程油门都在下降,升力都在下降,高度都在下降。只要油门下降,升力必然下降,高度必然下降。当油门怎么下降,升力怎么下降,高度读数都无法下降,那么,显然就是“着陆”了。

网友D:
只要能很好地悬停,自动起降其实只是个添头。
不要把自动起降看得太过神秘。
抗风悬停才是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大的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