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6旋翼头问题!!

楼主(2011-10-27):
小弟想入4#6,想说先玩bell头再换副翼。我看坛子里都说改旋翼头,究竟是怎么改?整个现成的换掉吗?这样简单。还是自己改细节的地方?求教了。
还有应该买bell头改副翼呢?还是买副翼的改bell?为什么?
请大侠们不辞辛苦帮帮忙。

网友:
我也飞4#6s.....没改过头~帮顶!

网友A:
准确的说是用4#6S鸡身(接收是2433V才行)BELL旋翼头改无副翼,这样可以壹鸡玩叁头

BELL头改无副翼很简单看下面铁祡中的图照着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903

不想折腾可买 120D01 以前滑嗑尔4#6系列相对耐摔些 不过现在有 Genius CP 还飞四通有点浪费资源

网友:
没飞过那机子  帮顶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用4#6S鸡身(接收是2433V才行)BELL旋翼头改无副翼,这样可以壹鸡玩叁头

BELL头改无副翼很简单看下面铁祡中的图照着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903

不想折腾可买 120D0 ...

网友:
非常不建议直接买4#6BELL改无副翼,要换接收(rx2428换RX2433V)花费将近300

藤椅说的对,要么就直接买4#6s(RX2433接收)或者直接上V120D01(RX2433V接收),再买个BELL头回来用就可以了。

要么,我建议先买个九阴260a耍个把月,然后就直接上CP。
或者立即买CP,然后练模拟器

楼主:
260已经飞的随心所欲了,不会炸

网友:
4#6是有副翼的结构,4#6BL是无副翼的结构,如果你4#6升级成4#6BL的可以直接买一套升级件换上去就是,看那喜欢那种结构而已,其实这两款的飞行效果也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