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航线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开始学习3D?

楼主(2011-10-27):
如题。航线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开始学习3D?

网友A:
把倒飞也练好再说吧

网友B:
3D可以从模拟器入手,不停的滚呀滚,练熟的再上机。

网友C:
在任何方位做到随心所欲不错舵,基本就能练习3D。

网友D:
 不知道是指3D哪些动作 如果是侧飞 蛇滚那要大方向舵3D机才可以实现 不过一般的倒飞 横滚 正飞8字 死亡螺旋这些 你就一边飞高的航线 一边带入进去就是了 先练倒飞吧 各种低空倒飞通场 小心上反角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