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索尼电源做的平衡充

楼主(2011-10-27):
看见论坛上那么多人做了平衡充,今天花20元也做了个,感觉很好用![localimg=400,299]1[/localimg][localimg=400,299]2[/localimg]

网友:
可惜慢啊

网友:
我也做了个 2200MAH 1小时左右,应该可以吧,不算很慢吧~

楼主:
慢点好啊,在说1小时也不慢啊,几快备用

网友:
我是9个一组,3组电池一起充,充的很精确,很满。速度和a6比肯定慢不少,到价格便宜好多,3组一起充的成本估计6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飘过...
麻烦PM个链接 谢谢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6个单元,组装前量电压全是4.2伏。组装后电压全变为4.4伏,不知为什么。楼主有此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6个单元,组装前量电压全是4.2伏。组装后电压全变为4.4伏,不知为什么。楼主有此现象吗?

没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小心动了那个电位器?

网友:
pm个购买链接,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6个单元,组装前量电压全是4.2伏。组装后电压全变为4.4伏,不知为什么。楼主有此现象吗?
这种充电器我已做了一个用了2个月,感觉比较满意。网上也有很多模友成功制作使用,没有发现谁的充电器有问题。你是第一个出问题。估计是你的测量器出问题。

网友:
请PM那种平衡板的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C:
我的也有一点问题。一个电源4.24V,一个4.18V,一个4.2V,一个电压在3.1V~4.1V之间不停的跳动。好郁闷。。。。

网友:
尚未组装,单体测量的数值。可以确定电压表没有问题吧,新买的。。。优利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一点问题。一个电源4.24V,一个4.18V,一个4.2V,一个电压在3.1V~4.1V之间不停的跳动。好郁闷。。。。
4.24V有点偏高,SONY充电版有小版就可以调电位器就可以。没有小版那就麻烦点,找到取样电阻后,换电阻。把电压调节到4.20 。

网友:
yes,回家试试。好谢谢啦。嘿嘿嘿。。。

网友:
我刚刚做了一个,有谁知道怎么连接指示灯和电压指示表头呢?我的是六块板的。

网友:
昨晚冲了试下,那个3.1V~4.1V的电板充电非常慢或者没有充电。另外两块电芯都4.15V了。它还是3.83V。。。。悲剧了。

网友:
可能那个坏了

网友D:
输出的线接怎么接平衡头,能发个连接图吗

网友:
能pm个链接吗?我也想坐一个。谢谢啊

网友:
这种充电器精度很高的,没必要做什么电显和指示灯,插上电池不用管,一晚上电池充的饱饱的(其实一个多小时就充满了,充满之后自动进入涓流状态),我的电池几十个循环了,没有怀孕,爆*力强劲。我觉得搞一些指示什么的,增加了连线的复杂,也徒增了充电板的负载。
我是九块板做了一个,成本60多元,可以充三个3S,两个4S,其他的电池暂时没有,有了可以随时改一下线路接个充电口出来。
我从入魔开始就做了这个来充电,没用过什么高档的充电器,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最理想的了。
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组装之前,一定要测量每个电板的输出,一致性一定要好,也许我的RP好,我买了十二块,输出全部是4.2

网友:
嗯,我昨晚充了一夜,电池没有任何意外,始终是在4.22左右跳动,没有什么温度,很是不错啊。今早拔下电池开始是单节4.22后回落到4.21.很平衡。我是六块板 能同时充两块3S,  一块6s或一块4s.很值得大家改制,我回头再准备多买一些。支持DIY!

楼主:
电压高了或者低了的话可以调小板上面的可调电阻,pm地址就没有必要了吧,呵呵,只要TB上面搜索尼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这个电源精度还是毕竟高的,我买了4个用4位半万用表量了一下,多是4.220V,对锂电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不行。。。充电电压才充到4.13V左右。。为什么这样呢。。。

楼主:
调一下那个小的电位器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线接怎么接平衡头,能发个连接图吗
别人画的图,呵呵,借用下。

网友(2011-12-12):
那位大侠直接卖给我一个得了!QQ297173956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冲四个2200MAH只要一小时,很好用!

网友(2012-01-14):
引用 楼主:
别人画的图,呵呵,借用下。857862
  这个是3S的接法吧,请问,2S怎样接?就是少了一个电源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