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乐美正品 USB航模入门 六/6通道飞行模拟器 G3/G3.5为什么玩不了

楼主(2011-10-27):
现在用G4玩成这样了,晕

摇杆回中舵面不回中

摇杆回中舵面不回中

舵机行程差太多

舵机行程差太多

舵机行程也不够

舵机行程也不够

网友:
里面有说明书,挺复杂的,按他说的一步步装,就不会有问题。最好把杀毒软件关了,杀毒软件一般直接就把破解文件删了。

网友:
这个模拟器控制器很烂,我才用了没多久,飞的时候就不停的抽搐。

网友:
哇,只要73了,当时买的120

楼主:
摇杆回中舵面不回

楼主:
晕7 8 9的图片怎么是一样

网友:
看截图有点像通道设置不正确
升降处于拉到底的状态,一三通道互换试试

网友:
搖桿或USB線有損壞 接觸不良 ?
模擬的通道地圖 裡面的游標 是否在抖動 ?
可到 電腦的 遊戲控制器裡 測試下 搖桿或USB線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杆最低的油门摇杆,晕你哦这都不懂

网友(2012-10-09):
垃圾之中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