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回来395电机,准备测试一下

楼主(2011-10-27):
现在上班,买个防风打火机。回家装在3:1波箱上试试。另外用手机发个贴,看看效果。
用手机发不了图片,现在回来用电脑重新编辑一下。等我装完再放视频吧。。。

网友:
应该是蛮好的 我也再用

网友:
LZ把打火机装波箱上?

楼主:
用来拆电机上的齿轮:fu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来拆电机上的齿轮:funk:

李大哥,这方法好使不?我也想调整电机的齿轮,但没拔齿器……

网友:
买几个齿轮不就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大哥,这方法好使不?我也想调整电机的齿轮,但没拔齿器……

我今天试了一下,烧完后慢慢用东西从下面撬出来的。。。注意不要损坏齿轮和电机

网友:
烧过之后退火,齿轮会不会不耐磨
395已买,拔齿器我也无,看来只能自制个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3:1波箱在哪里可以买到??某宝行么?要搜什么关键词呢
小弟刚入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B:
烧烤法拔齿轮不行的,弄不好还把电机弄坏了
拔齿器才是正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烤法拔齿轮不行的,弄不好还把电机弄坏了
拔齿器才是正道啊
五块钱拔齿器

楼主:
打火机确实不太好使。我用笨办法,尖嘴钳子岔开放平,两个尖插好齿轮,慢慢打下来的。
最好还是买个KENKEN说的拔齿器,也不贵。

楼主:
刚刚安装完,明天给照片和视频吧。晚上手机拍照和视频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五块钱拔齿器

又系5蚊鸡嘅?
大佬比个链接睇睇!

网友:
看来还是拔齿器方便……

网友:
有个关于波箱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请问各位大侠3:1波箱在哪里可以买到??某宝行么?要搜什么关键词呢
小弟刚入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又系5蚊鸡嘅?
大佬比个链接睇睇!
淘宝搜5蚊鸡拔齿器
淘宝搜3:1铜齿葙395电机

网友:
我是钳子夹着 用锤子砸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