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kt机问题

楼主(2011-10-27):
kt板机
机身:60cm
翼展:73cm
电机
:xxd2208 1000kv
电调:25A
电池
:11.1V 1350 15C
浆:8040
含电池起飞重量:283
拿在手上全油门感觉反扭力比较大,但是上升力不足。
由于没装起落架,没敢撒手。
想知道这个配置是不是有不妥当的地方。

网友A:
翼展太小、桨太大,电机KV太低。
这个电机其实可以用到9047桨。
改良方案1:将飞机翼展加大到90-100cm,这样能有效改善反扭及升力不足问题。
方案2:换高KV的电机、小桨,但速度会比较快

网友B:
减肥!!
太重了,KT1米翼展箱式机身的我做到300g不到,73cm的做到285.。。

楼主:
现在加翼展是没办法了,我的几个办法大家给看看行不行:
1.我手里有1047浆和90**浆换上是不是就没事了。
2.换小容量电池是不是也会好点?
3.换2212 2000kv的电机?

楼主:
各位老大给个建议吧?

网友C:
设备全得换,电机大了且KV低了,电调大了,电池大了,估计舵机用的也不小,这么小的飞机,电机用2204KV1600-1800,配7060桨,2S电池250MAH-450MAH,10A电调,3.7克舵机X3个基本差不多,飞机最好用3MM珍珠板或者EPP,加0.5-1MM碳纤棒补强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这个jj可以彻底重来了?

网友D:
没有速度的时候会感觉到反扭的,有点速度机翼就可以抵抗反扭了,另外还需要2-3°右拉。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2204电机才9g 2s电池不超过50g,再加上电调,整体减重90克-95克,应该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