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kv的电机能不能装4轴?

楼主(2011-10-27):
现在手上有一个新的朗宇x2212
电机
,但标没。
现在想再找3个朗宇2212 kv980的来做4轴
就是不知道不同kv电机在不过载的情况下 ,对4轴有没影响?

网友A:
感觉肯定有。不同的KV 转速也不同 你如何保证平衡呢?上顶级飞控 省一个电机?

楼主:
那,为啥还有异形的不等距4轴?
如果说转速影响大的话,不等轴长的影响肯定大得多才对。

楼主:
没有xd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有影响但是应该能飞  不过建议还是别用不同kv

网友C:
带自平衡的飞控就行,KK肯定不行。

网友D:
高速用小桨低速用大桨

网友E:
杠杆原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