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P 100 油门左右手更改办法!

楼主(2011-10-27):
WASP 100 作为一款价廉物美的小机机非常适合新手入门,老手休闲。。。。。(此处省略若干赞美之词 )

优点就不说太多了,省的被当枪手!

不知道厂家设计时怎么想的,MODE1 和MODE2在出厂时是设定好的,无法对调,这样无形中增加了经销商的备货量,极大的限制了用户的自由度。

虽然WASP 100可以使用思凯利705的控,但大多用户都是购买的整机,油门就无从更改了。

对于用户自行更改,官方没有给出一个解决办法。

鉴于很多模友都有自行更改油门左右手的意愿,我利用手头的便利将日本手跟美国手的控都拆开了仔细研究,终于发现了更改油门的办法,虽然对动手能力要求高了一些,

但总算是个能够实现的方法了。

其它不多说了,上图讲解!

左边的时美国手,右边的是日本手。电路另一面检查过,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主要在这面。

这是美国手的近照。

这是日本手。

注意左侧中间有“LEFT RIGHT”字样的三个孔

看出来了吧?差别就在这里。把右侧两个孔连通就是日本手,断开就是美国手。

相信大家不会认为这么简单就算搞定了吧?

对!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摇杆的回中问题!

通过改跳线实现油门更改后原带摇杆回中的那个就成了油门(不论左右手)。

对此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上烙铁,配合吸锡器把两个摇杆对调就行了。我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电路板我仔细看了,是双面的板子。

两个摇杆除了X、Y轴的电位器接脚要焊,摇杆的外金属壳也在电路板上有固定,难点在如何拆掉。

因为这些焊点在双面板两面都有焊锡,所以烙铁的功率不能太小。

要把焊点充分加热,保证两面的焊锡都融化,然后用吸锡器快速的把焊锡吸出来就行了。

当然这里说的简单实际操作中难度还是不小的,如果加热焊点时间过长,很可能会板电路板上的覆铜箔焊掉的。

建议没有一定技术的朋友还是找个修电器的师傅来完成吧!

最好是会修电脑主板一类精密电子设备的高手!

网友:
这个控就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