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DIY精神~抱歉,流产了

楼主(2011-10-27):
拆了个水泵降压启动包,看怎么做个电焊机。(正泰的,55kw)得到的东西:矽钢片若干,尺寸三种:60*120、60*180、60*220,不过奇怪的是有少部分是铁片,偷工减料还是另有考虑?!圆丝包线,千分尺测得直彼3.75mm,算截面积11.04平方mm,比较奇怪;扁丝包线是2*6的,12平方mm。现在找空闲时间慢慢折腾。恳请各位老大意见建议!

楼主:
硅钢片厚约0.35mm。这会估算了一下,做到不复杂,初级铜丝包线2个的绕个250圈左右,次级用二十多的扁线绕80左右,估计有10Kva。拆下来的线用不上(圆丝包线做初级太粗,方丝包线做次级太细)买线的话不如直接买焊机,没意思了(已有一台160的用着)。所以只好狗头蛇尾嘞,若能收集到合适的线再折腾吧!

网友:
看直播!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么大的减压器启动器卖掉可以换不少钱
添点就可以买一个逆变焊机了。
标称200a的焊机一般实际输出145a,焊3.2的焊条富富有余。
单相电。
自己家里玩儿那是相当的给力。
也可以选择带氩弧焊的机型,
搞瓶氩气,那就更好了。

网友A:
你那个硅钢片就是传说中的金沙片,线切割一下做电子管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吧,据说这个片子做的输出变压器人声超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兄弟捧场,抱歉这个流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哥提醒,已有个小160的普焊,用得也少所以没准备买了,本来只是想折腾一下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难道还是宝贝?现在玩不动胆机,所以也白瞎了。这个叫法挺形象的,除了少部分折半天不断的纯铁片,别的硅钢片质量倒不错,折一下再回来就断了,断口全是亮晶晶的晶粒状。

网友D:
DIY真正的精神,是更重视过程,不在乎的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真正的精神,是更重视过程,不在乎的是结果!~~~~~~~~~~~~~~~~~
我的感觉里DIY精神里有一方面是合理利用吧~我呆的地方丝包线死贵啊,就算用稍便宜的漆包线做出来性能差了(用着老怕烧包,暂载率低)没成就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硅钢片就是传说中的金沙片,线切割一下做电子管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吧,据说这个片子做的输出变压器人声超级好

不是吧???这个我这边有很多哦!!!

网友:
还没怀孕就流产了,这也太快了吧。

网友:
还是电源稳压器器容易D些,而且输出电流很大

网友:
把片卖给隔壁烧灯泡的就能换个焊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这叫有提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以前有一个,是自藕的,重狠~出差回来已经让人卖破烂了。感觉那玩意儿还是比不上正规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嘿嘿不混隔壁,再说东西太沉也懒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