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每片电压值

楼主(2011-10-27):
一般的11.1V 3S锂电,满电是12.6V左右,一般的飞行是飞到多少V就不能再放电了。低电压报警器是每一片电的电压低于多少V开始报警最好!3.7V?还是3.5V还是3V?因为
电池
过放会对使用寿命有很大的损害,所以要保证不能过放。我是这么个意思,还请飞过的老手们解答之。。。
另外本人同时一个2402的四通道
遥控器
一台。需要的在楼下跟上,呵呵~~

楼主:
同出,不是同时,嘿嘿。出售一个闲置2402的四通道遥控器

网友A:
负载3.5V吧,空载大概3.7v

网友B:
我一般飞到3.80左右 便于储存

网友C:
LS不差电池。
一般低电压默认3.3V,可以置到3.5V,这样报警了还能飞几次降落的航线。

网友D:
一般飞到 3.6v 以上就ok了 放下 慢慢3.7v左右的 在就是报警器没用的 1推大油门电压就大降的!! 不要放太低了 充电也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