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鱼缸过滤器效果出来了

楼主(2011-10-27):
前几天做了一个小鱼缸的过滤器!10月21日完工,今天抽空拍了一下效果!呵呵,感觉还行!毕竟是小鱼缸,也没有那么多养鱼的经验!因为是手机拍的不清晰,实际效果比图片要好的多!鱼缸尺寸长度约20CM,宽约15CM,高约15CM,现在里面养了2条金鱼,3条锦鲤(可能是锦鲫),1条清道夫,还有一条泥鳅。以前的泥鳅好几条夜里跳出来翘辫子了!哈哈,很拥挤吧?不过还行,等春 节了再换大一点的鱼缸!
这是没有过滤器时的情形

这是过滤器做好大约3天的情形

这是一个礼拜的情形,呵呵。前几天我另外买了3条锦鲤,可能是锦鲫。

手机不给力!看来还是要卖数码相机!

楼主:
实际的效果很清楚!

网友:
 这么小的缸喂这么大的鱼

楼主:
哈哈!没有经验哈!

网友A:
鱼缸太小,鱼会缺氧的。

网友B:
 那鱼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连鱼儿都蜗居了

网友C:
虐待

早蒸早解脱。。。。。吃了吧

网友:
你的鱼缸太拥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虐待

早蒸早解脱。。。。。吃了吧

吃掉才是虐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缸太小,鱼会缺氧的。

呵呵,只要不停电就不会缺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鱼表示鸭梨很大

呵呵!等春 节给他们买别墅!

网友D:
这么小的缸,养这么多这么大个的鱼,

一般来说, 1升水, 养产1CM长的鱼, 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 好在你养的都是些不容易养死的鱼。

网友E:
我以前养热带鱼的。过滤无所谓,勤换水才好,空间尽量大鱼才舒坦。我以前在房顶上放了个大水盆晒水去氯,医院打点滴的管子接下来放水,缸里再等量抽水,使缸内水不断微循环等于是活水。水中含氧量很高,比气泵什么的好的多,当然过滤器肯定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养热带鱼的。过滤无所谓,勤换水才好,空间尽量大鱼才舒坦。我以前在房顶上放了个大水盆晒水去氯,医院打点滴的管子接下来放水,缸里再等量抽水,使缸内水不断微循环等于是活水。水中含氧量很高,比气泵什么的 ...
是的!改了过滤后,我的鱼缸充氧功能丢失了!现在相当于你的方式!是滴水型的!所以水里不缺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缸,养这么多这么大个的鱼,

一般来说, 1升水, 养产1CM长的鱼, 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 好在你养的都是些不容易养死的鱼。

容易死的不想养!太麻烦!像金鱼、锦鲤什么的只要有饭给它们吃就好了!

网友F:
这么大的鱼缸为什么养这么小的鱼呀?

网友:
这么大的鱼 这么小的缸   养一条吧  把那些水草 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鱼缸为什么养这么小的鱼呀?

怪只怪鱼长的太大了!

网友:
你用的不是鱼缸,是塑料周转箱

网友G:
这鱼命不好,谁叫它跟了个热衷于机械紧配合的。

网友:
你过夏天试试

养鱼先养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鱼命不好,谁叫它跟了个热衷于机械紧配合的。

哈哈!机械和鱼结合!

网友:
这鱼自杀的心都有

网友:
鱼住的肯定不舒服

网友:
偶的DIY 鱼缸养鱼2年不用换水

网友H:
养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过滤的作用更多的是生物过滤,那些磁环 就是做那个用的,必须有硝化菌行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鱼才能养好,水也不用换,补充水就可以了,那些说要经常换水的不是高手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养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过滤的作用更多的是生物过滤,那些磁环 就是做那个用的,必须有硝化菌行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鱼才能养好,水也不用换,补充水就可以了,那些说要经常换水的不是高手玩家

是的,我的目的就是让鱼缸慢慢的培养出硝化细菌!我没有买现成的硝化菌!是让它慢慢长出来!

网友:
鱼缸太小了,我的缸的容量比你的大几倍,过滤也很难做好,主要是饲料的微细颗粒堵塞过滤芯,而且缸太小了,养水不容易,极易产生浑浊,而且水草易死,建议用假水草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养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过滤的作用更多的是生物过滤,那些磁环 就是做那个用的,必须有硝化菌行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鱼才能养好,水也不用换,补充水就可以了,那些说要经常换水的不是高手玩家

林大夫也有精通养鱼啊,
水的循环量是一个重点,我的鱼缸有500*700*150  缸内水每循3分钟环一圈,

网友I:
每循3分钟环一圈

这个怎么测量??  缸容积 除以 泵的出水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循3分钟环一圈

这个怎么测量??  缸容积 除以最简单的 泵的出水量 ??

理论上对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你的泵,泵水到缸里。
而且在缸里行程一个循环也是重要的

楼主:
呵呵! 我的小鱼缸十几天没有换水了!只是加水!反正我养的金鱼、锦鲤什么的耐死!呵呵!等鱼缸大了再慢慢研究!前段时间看养鱼论坛,才知道养鱼有很多高深的学问!不同的鱼,养法都不一样!食物、过滤、水、温度、疾病、、。等等很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