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的直升机油门怎么调啊?

楼主(2011-10-27):
飞固定翼没问题,但不管怎么弄,直升机都不启动……

网友A:
你的G3.5通到是如何設置的 有Emul 才能開起的嗎?
如果是的話 Emul 的通道數字 也要修改設置 才能抓的到通道~
DualRate大小動作. Knob旋鈕 為飛機的襟翼. 3-Pos Switch直昇機3D模式. Smoke為飛機縮腳 發煙 直昇機的 自旋熄火降落模式 ~
搖控器的通道開關功能開啟 正逆轉再調整下 應該是可以飛了 ~

楼主:
额~我知道了,原来拉烟就是启动发动机啊!

网友A:
喔 發煙 是飛機在使用的 有些可以 有些無法使用 需要到飛機編輯裡面 添加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