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冲浪者,动力弱,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2011-10-27):
加入FPV,第一次飞冲浪者,大家都说这jj不错,就搞了一架
今天试飞感觉滑翔性能确实很好,很平稳,但动力是最大的软肋,手掷起飞比较困难都是100%油门勉强飞起来,空中也要8,90%才能保持姿态,感觉是2212电机小了点,但
粘牢了又没法拆,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第一次使用H的飞控,很不错,打到平衡模式,平飞锁得死死的,还没试回家模式,不过对H的飞控信心更足了~

jj配置
冲浪者
3s2200*2
天行者40A电调
郎宇2212kv1950
6*5桨
接收
H飞控+GPS+电流板
sony600线摄象头
1.2G 1.5W伯通图传
重量在1100g左右

目前配6*5桨推力大概750g,电流20A,现在电机动不了了,
想换7060桨但担心电机过载,7060桨有1100-1200推力,30A电流,地面30秒全油门电机有异味出来
还换过7035的推力和电流都和6*5差不多

动力问题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
剑侠和你的配置一样的啊,基本40%的油门可以平飞啊,
你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哦

楼主:
嗯,谢谢,回去看看油门行程,以前也是用好淫的,忘了设行程了

网友A:
你配的电机错误 KV  应该是用 14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配的电机错误 KV  应该是用 1400KV的

嗯,当时按飞机的推荐配置配的2000kv的2212电机,
但现在电机粘牢了,不好换呐
不过-------------------------上午评估了一下,狠狠心上7060桨了,飞了两块电池,那感觉~~~~
动力总算摆脱淫弱了,起飞很有信心,平飞不到40%油,十几安的电流,飞一会儿下来,电机可以正常触摸没有想象厉害,但电调有点烫(任然可以长时间触摸),估计是我放在机头里不通风。
大家用7060的吧,哈哈,也就起飞油门大点,其他时候并不担心,动力富裕,救机,顶风回航....好处太多(电机挂了不要找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