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一定要用原装的吗?

楼主(2011-10-27):
我的Esky CP3原装主旋翼是25厘米长的,如果换上27厘米的能用不?

网友:
沙花,试试不就知道了,不一定非要原装的

网友:
只要能装的下,直径与原装差不多

网友:
不是用246MM的浆 这个机子配件贵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246MM的。就是配件贵啊,一副木桨二十多块钱。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一家的木桨才9块钱一对,说是适用于Esky的部分机型,只是275MM的,怕不能用,还没买~

网友:
买副试试就行了

网友:
买来450的木桨,揭掉外层热缩管、挖出原桨叶配重金属条、用锯子截去桨尖部分至所需长度。一定要做到两桨的长度必须一致。接着,在两片桨叶相同的位置、合适的部位各开挖一条槽,将原配重条嵌入槽中,覆盖上木片并用502之类的胶水粘固。注意:两桨的长度、重量必须做到一致!重量可用电子秤来校验。
然后用刀削制桨尖成型后,后用砂纸打磨一下桨叶的表面使其光滑。至此,DIY的大桨已基本可用了。
讲究一些的话,上原子灰、打磨光滑后再在大桨上刷上清漆或木蜡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这样DIY出来的桨能行么……不过好像确实450的配件便宜些

网友:
450好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样DIY出来的桨能行么……不过好像确实450的配件便宜些

能用!明天上传些DIY的大桨给各位参看……
 有时候,我会去飞场捡些别人擦坏桨尖的450木质大桨回来,DIY成小尺寸的桨给ESKY的飞机用。

网友(2012-02-16):
给个链我来试!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