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测试之一(之前有BIU过的同学可以参考)

楼主(2011-10-27):
这段时间在着重针对电机电调桨以及WKM的配合进行测试。由于2814,710KV的朗宇电机尚未到货(好像2814,710KV的比较难买,呵呵),首先对视频中SK使用过的T-MOTOR电机进行了测试。

正好手头上是T-MOTOR的3506,650KV,想必以这个电机的参数,配合1238APC的桨以及4S电池和好盈30A的电调应该属于比较标准的配置。T-MOTOR电机是我们目前见到最诡异的电机,不需要输入的急速变化,只要输入高于一定数值就直接堵转,空载不带桨是没有问题的,任何输入都能响应不会出现堵转情况。之后我们使用了另外几款电调对T-MOTOR电机进行测试(带1238APC桨)最终只有一款电调可以让电机在任何条件都正常运行(尝试过不同的进角测试结果一样)。这个可以解释视频SK使用的六桨停转的原因,感度大了并不会改变输出的频率,而是增加输出的幅值大小。

另外我们还测试了好盈电调与其他的盘式电机的兼容性,发现手头有的几款盘式电机在带负载的时候都会有一定几率出现堵转情况。以上所有测试均为接收机直接连接电调。

测试结果说明堵转的发生是一个多方面配合的结果,与很多因素有关系,其中包括负载,电机类型,电调类型,桨的大小等等。但是这个还并不能说明天茫问题原因,我们会在2814到了之后做更一步的测试。由于盘式电机或者低转速电机是比较新兴的产品,现在电调对其的兼容性可能还没有进一步优化,所以用户在使用盘式电机的时候请尽量小心!

以下为测试视频:

网友:
可以测一下 3506带1260的木桨吗??我炸机就是 带木桨~时好时坏~~~~

1238螺距太小 ~ 电机要疯转才能有拉力~

网友:
视频堵了。。

网友:
螺旋桨咋用扎带固定的呢
后面那个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带更大的桨死的更厉害。。。。呵呵。。。

网友:
真灵异啊

楼主:
使用扎带的原因是一时没有找到TM电机上的桨固定座 但是扎带是绑的很紧了.
另外那款电调是德国的一个牌子,之前我们测试的时候买的,挺贵的将近2K,但是后来测试飞四轴性能一般,所以其实也不推荐大家使用.我们测试了很多其他电调也都会出现堵转情况,只有这一款不会..很灵异..呵呵
视频中的测试都是直接连接接收机的!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说,视频中出现的现象属于严重丢步。
电机在空转的时候,相对带负载工作时转速更高却转得很顺滑。而带负载后,换相消磁时间随着负载的加重而增长。所以,使用反电势过零检测来完成换相的电调,如果对换相时刻的预测不准确,或者说对换相消磁延迟控制得不恰当,均会出现过零检测被消磁行为误导的问题,直接后果就是过零点判断错误,进而换相错误(多为提前换相),体现为丢步,从声音上听来,电机似乎在打滑,而且,输出力矩大大降低且显得不稳定,严重的将直接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
如果是有感无刷 就能有效避免换相频率计算错误了,实时监测相位

网友:
有感 用在车上还行~~~~用在四周上~太麻烦了~

不过 国外早期的也有提出 四轴有感化~

网友B:
电调设置一下进角就行了啊

网友:
不是进角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发现最近进角很流行的词汇

网友:
又买了4个好盈的30A飞腾,如果真的是好盈与朗宇的2814不匹配,那不是浪费了!

网友:
太及时了,刚买了T-MOTOR的3506、APC1238桨和好盈30A电调,正准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设置一下进角就行了啊

已经提到过,此现象的关键点不在于进角。
首先,进角是在准确地检测到过零信号之后,换相之前相对于本该延迟30°的电气角度的一个提前量。
那么,能够加入进角这个参数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能够准确地检测到过零信号。
可是,由于高负载带来的消磁时间延长,已经导致了过零信号检测错误。
此时,无论什么样的进角,已经失去了准确的基础参考点(真实的过零点),准确换相也就无从谈及了。
往往,当转速高于一定程度后,电机转动显得不流畅,开始一卡一卡时(电气换相已经跟不上机械换相的节奏),是可以通过增加进角(间接加快电气换相的反映速度)来完成使电机顺滑运转的。
反之,此类由于负载过重导致的机械换相滞后于电气换相的现象,体现为丢步(和电机发卡相反),是不能通过提高进角来改善电机运转性能的。

网友:
另外一个电调应该是YGE吧,哈哈

网友:
严格的说,并不一定是负载“过”重,只要在电机的设计工作参数范围之内,就是正常的。只能说此动力系统属于重负载类型。
重负载电机系统的转动惯量往往也很大,如果是无感驱动方式,需要电调对相应参数做一些优化。或者,无感无刷电调或许应该加入一些自适应代码,自动根据当前负载类型调整相关参数。当然,对负载类型的判断需要一些比较有技巧的算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终只有一款电调可以让电机在任何条件都正常运行  -------------  那款电调

网友:
天茫大疆, 真是電機電調的不配

网友:
建议LZ把30A好赢电调调到中进角再试试,我刚才这个配置试了试(只是用的3S锂电),电调低进角与视频一样的现象,电调调到中进角,好像该现象没了,请LZ确认!

网友:
请LZ不用试了,又用4S锂电试了试,还是这种现象!空欢喜了几分钟。哎!换电调还是换电机呢?好像兼容的电调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需要这样的专业知识,顶。

网友:
请楼主说一下那个电调的牌子,谢谢。

网友:
灵异电调难道是传说中的KONTRONIK?

楼主:
呵呵其实不是kontronik,没有试直机常用的KONTRONIK JIVE型号,但是试了KONTRONIK的KOBY,同样无法正常运作。。其实如DJI-NICK所说,其实是其中参数的匹配问题,现在多数电调都没有针对这种大负载的低转速的盘式电机优化过,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不是kontronik,没有试直机常用的KONTRONIK JIVE型号,但是试了KONTRONIK的KOBY,同样无法正常运作。。其实如DJI-NICK所说,其实是其中参数的匹配问题,现在多数电调都没有针对这种大负载的低转速的盘式电机 ...

那是什么电调啊,楼主就说一下嘛

网友:
告诉大家电调型号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个电调虽然能够良好地驱动这个电机,但它的油门响应速度比较慢,用在多轴系统中并不合适。

网友:
看来结论就是 盘式电机不能用?

网友:
可能情况:
1.电池提供的放电C数不够,造成电源被拉跨;
2.马达和电调的匹配程度不够;
3.电调的工作余量不够。

网友:
顶一把,这才是科学对待问题的真正做法,存在问题不回避,尽力解决,盼大师们有更好的匹配方案出台。到那时,我再下手请悟空!

网友:
所以正对大家用得多的配件进行一些必要的测试非常必要。起码能让我们明白到底是被什么限制了。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大疆。建议扩大测试范围。

网友:
不错!表扬下,同时也学习了!

网友:
不甘心,不能说T-MOTOR的3506不能用吧。测试了几次,结果是:T-MOTOR的3506、好赢30A、APC1238桨,3S锂电情况下,电调高进角没有堵转现象;除此之外,3S锂时电低、中进角,4S锂电时电调低、中、高进角均出现堵转现象。

网友D:
据模友测试 用好盈直驱2814(不接wkm),会biu,但是用ztw驱动2814,怎么乱动摇杆都不会biu哈哈哈哈哈

网友:
感觉还是带负载导致的丢步,表现为低负载没问题,高负载推到高转时会突然像扫镗一样停转,同时发出刺耳响声,电流突然变大,多持续一会很容易烧掉电调的mos

4408+XA20A时,因为不能设置进角,烧掉过一个电调
后来换hw30A测试,低进角会有这种问题,中进角有改善,高进角完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模友测试 用好盈直驱2814(不接wkm),会biu,但是用ztw驱动2814,怎么乱动摇杆都不会biu哈哈哈哈哈

2814测试到停转的消息可靠不??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公司已经对同类电机使用1238螺旋桨进行测试,这种盘式电机在重载运行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和普通外转子电机不太一样,因此之前的电调程序在驱动此类盘式电机重载运行时会出现问题。

鉴于此类电机在多轴飞行器(特别是载重型多轴飞行器)上的应用逐渐增多,我公司已经做了程序的修改,目前对此类电机重载运行已无问题。

我公司新生产的电调已经使用新程序。

感谢您反馈产品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并支持好盈产品的改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公司已经对同类电机使用1238螺旋桨进行测试,这种盘式电机在重载运行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和普通外转子电机不太一样,因此之前的电调程序在驱动此类盘式电机重载运行时会出现问题。

鉴于此类电机在 ...

老电调可以升级么?

网友:
老电调能升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电调可以升级么?

同问,老电调可以升级不?因为。。。如果需要重新购买电调,估计多数wkm玩家会直机购买dji的电调,原来玩家手里大量的老电调会重返二手市场,对新电调销售造成冲击。。。。

网友:
同问,能否升级

网友:
HOYING态度很积极 最好可以免费升级或更换新版电调~

网友:
需要升级的朋友,可以将电调寄回好盈工厂处理,内部附一张纸条,注明:升级到最新程序。

地址:
         深圳市 龙岗区 布澜路 上李朗村 科伦特工业园3栋4楼
          联系人: 许小jie
          联系电话: 0755-89507108(直线), 0755-89507122转801
          QQ:   1213095781
          E-MAIL:  cs@hobbywing.com

这次程序改良涉及FlyFun(也曾用名Pentium,Fentium), Skywalker系列,因为这2个系列的电调均不支持客户自行升级,所以需要返厂处理。敬请谅解!

网友:
必须要保修卡和购买证明?????????不是吧老大,谁还有那玩意啊,拆开后直接扔了

网友:
 没有是不是注定就没法升级了?注定要返回二手市场了?

网友:
好赢说了,免费升级,不要保修卡,来回运费自理

网友:
这好盈电调升级完了,是不是可以兼容所有盘式电机的?还是只是针对某些品牌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