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450无炸,问题有摆尾磨齿,补高清大图

楼主(2011-10-27):
开车在一条刚修好的大路上,无人爽啊,首飞.激动呀!
飞了两个电,有问题但无炸,
问题1主齿盘不知啥原因,弄成了斜齿了,齿上部都打得快没有了,下部还算好,侧板上全是白灰灰,图片上我都擦过了,实际上到处都是白灰灰

问题2尾巴摆得利害呀,感度都调高调低都TM一个样,我晕哦,我JR7的控,本身是70%感度,调成0%-90%都摆尾.

网友:
主齒槃應該磨到頭罩了。。。
擺尾問題就檢查尾舵中立點。。。

网友:
单向轴套的垫片装了没有?

网友:
声音应该挺大的,是不是太激动没注意

网友:
还得努力

楼主:
单向轴套的垫片装了的,我没有撞东西的,不会扫齿,我是正常飞

网友:
头罩不错啊,我的陀螺一般都只用60的感度

网友A:
1.大齿轮离电机齿轮太紧
2.电机没有垂直装正,
试下,个人意见,不对见谅!~

网友B:
这么多人说单向垫圈的问题, 看图了没有? 明显大齿离上边碳板还有很大距离啊

大齿是斜的? 能不能给个特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大齿轮离电机齿轮太紧
2.电机没有垂直装正,
试下,个人意见,不对见谅!~

电机怎么才能装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齿轮离电机齿轮太紧
2.电机没有垂直装正,
试下,个人意见,不对见谅!~

我装电机时电机齿与主机齿有用一张小纸片路过的,有一张纸厚的间隙
电机没垂直装,这个可能性小,都是标准的,要是不垂直,估计装不上去,
我等会取掉桨叶,上电高速转,如果还是有白灰灰那就是电机与主齿之间有问题,如果没有,那这个可能飞的时间碰到机头罩了,要么就是碰到锂电那个线了,我发现锂电线有点痕迹,不知道我这种分析对不对,要是电线碰到难道有这么大威力把齿扫成这样

网友:
检查头罩,应该有严重磨损的地方,我也认为是头罩被磨了,因为我也犯过这个错误,不过没有磨成斜齿

网友:
应该是扫了。。

网友:
新手 首飞就 上 450啊 ,我又蠢蠢欲动了。。。这个想法绝对有点蠢。。。

网友:
坐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人说单向垫圈的问题, 看图了没有? 明显大齿离上边碳板还有很大距离啊

大齿是斜的? 能不能给个特写看看?

看图嘛,我大齿没有斜的,要是斜,不知要斜啥样才能磨成斜齿对吧,那样可能开始就飞不起来,就算飞起来飞机可能不光是摆尾了

网友:
我猜是电线磨的,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C:
恩 扫电线。。。

网友D:
标题
应该是主轴的固定圈装的太上去了。旋翼没升力的时候。主轴会下掉。大尺也会下掉。就离碳板远了。但是。一但旋翼有升力后。主轴被提上去。大尺也被提上去了。接着大尺就会碰到碳板。并磨损。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大尺侧面的切面上面原本是直角。现在变成了圆弧。而大尺旁边碳板的框子也正好是一个圆弧。

网友E:
不是侧板,没碰到侧板的,主轴那个固定圈是对的,主齿固定好的,上下动不了的

网友C:
继续围观,lz应该再拍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