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事情是这样的 小弟不久前入手一个T8FG 研究几天之后 今天上机 450 。 发现问题, 开控 通电之后 电调自检 电机滴滴叫 经检查发现是油门不在最低位 但是操纵杆明明是最低位。 打开熄火开关 再通电 电调自检通过 熄火开关关闭 电机立马就转了起来 。 情况就是这样。 从遥控器里THR CUT里可以看到油门所在位置不是最低点 当打开熄火设置时 油门就到最低点了。 摆弄了半天就是不知道此问题该怎么解决,特上来请教下大家,望有用此控的朋友踊跃发言 感谢大家了!

楼主:
坐等大侠到来

网友A:
油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

油门微调没动过 不知道怎么调 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B:
油门最低点,点一下pos 1秒

网友:
另外,cut是油机用的,电机用HOLD,设置方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点,点一下pos 1秒

  这句是什么意思 POS在哪 我怎么没找到。 你说的油门最低点 是指在油门曲线的菜单第3页 还是操纵杆的最低点?

网友:
无语的路由

楼主:
  第一次用futaba控 别笑话新手啊

网友:
第一张图中间不就是pos吗

楼主:
   试了 不对。而且在这种状态下 打开熄火开关 自检也不通过 还是提示油门不在最低点

网友:
对于电动飞机来说cut是没用的,一般都用HOLD,cut不管他都罢

网友C:
关闭锁定功能 电机会转 跟这个功能无关 8FG第三通道 即油门通道 默认是反向的 把它反过来就正常了 (很恶心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锁定功能 电机会转 跟这个功能无关 8FG第三通道 即油门通道 默认是反向的 把它反过来就正常了 (很恶心的设计)
已经设置反向了 现在的问题是 油门位置不在最低点 自检不过关 遥控器油门操纵杆是在最低的

网友:
那个功能不用管它 全部设默认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默认的 没有动什么 THR CUT也禁用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已经设置反向了 现在的问题是 油门位置不在最低点 自检不过关 遥控器油门操纵杆是在最低的………………

新建一个模型,然后校正中立点

楼主:
我试着看下校中立点

楼主:
  重新校正中立点 还是老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设置问题  因为你之前油门反向是默认全油门的 你先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