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几只旋转变压器,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1-10-27):
得到几只旋转变压器,有用过的吗?

网友:
不懂旋转变压器!向楼下学习!

网友:
同问,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好东西哦 现在不知道上哪里去找的 估计会用的不多

网友:
旋转变压器就是一个变压器 初级加上交流电后次级就会有交流电输出 输出交流电的相位随着转轴角度不同而变化的
很久以前的知识 不知道会不会搞错 要是搞错请楼下拍砖

网友:
听说过   没见过

网友:
懂的进来说一下,以前只听说录相机磁鼓上用的是旋转变压器,还有老式龙门刨上的交磁扩大机,这个是不是起信号放大作用啊

网友:
我厂老式龙门刨上在用,好像是反馈用的,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猜的,也许不对。

网友:
以前修理一种设备的时候 学习过旋转变压器 实际是和自整角机配套作为计算器的部件使用 简单的说就是旋转变压器转动一个角度 自整角机在远端跟随转一个相应的角度 当然用途不止这个
主要功能就是输出一个与机械轴相关的相位角的交流电
还是那句话很久以前学习的知识 不知道会不会搞错 要是搞错请楼下拍砖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

楼主:
正余弦旋转变压器

  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保持一定函数关系的感应式微电机。它是一种将角位移转换为电信号的位移传感器,也是能进行坐标换算和函数运算的解算元件。旋转变压器广泛应用在民用和军事工程的伺服系统中作为测角元件、坐标变换元件和解算装置。
  结构: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两相线绕式异步电动机相似。在定、转子铁芯槽内分别嵌装两组轴线互相垂直的分布式绕组。为减小体积,铁芯常采用坡莫合金等高磁导率材料叠装而成。转子绕组通过滑环、电刷引出接线的为接触式旋转变压器;用环形变应器耦合到定子上引出接线的为无接触式旋转变压器。后者没有接触摩擦和无线电干扰。

工作原理  定子绕组D1-D2接交流电源激磁,转子绕组Z1-Z2接负载ZL(图1)。当主令轴带动转子转过θ角时,转子各绕组中产生的感应电压分别为

式中k为一相定、转子绕组的有效匝数比(变比)。如用转子绕组激磁,定子绕组输出时表达式相同(只是k值不同)。采用不同接线方式或不同的绕组结构,可以获得与转角成不同函数关系的输出电压。采用不同的结构还可以制成弹道函数、圆函数、锯齿波函数等特种用途的旋转变压器。

利用两台相同的正、余弦旋转变压器可组成单通道测角系统。一台旋转变压器为发送机,另一台为控制变压器。发送机由交流电源激磁。旋转变压器的精度为6′,单通道系统的精度不小于6′。为了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可采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图2)。用四台结构相同的旋转变压器,两台XZ1与XZ2组成粗通道测角系统,另外两台XZ3与XZ4组成精通道测角系统。XZ1与XZ3、XZ2与XZ4分别通过升速比为i(i=15~30)的升速器相连接。当主令轴带动粗通道的XZ1转过θ1角时,精通道的XZ3将转过iθ1角,XZ2与负载同轴,其转角为θ2时,XZ4的转角为 iθ2。粗通道的输出电压Uc1=kUr sin δ,精通道XZ4的输出电压为Uc2=kUrsin iδ,式中δ=θ1-θ2。二者的输出电压经过粗精转换器处理后再经放大装置驱动负载。应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可组成双通道伺服系统,当误差角δ较小时用精通道信号控制,误差角δ较大时用粗通道信号控制。因此系统的控制精度最高可达3″~7″。为了减少减速器齿轮间隙造成的非线性误差,可采用电气变速式双通道测角系统,即采用多极旋转变压器。它是在一个机体内安装单极和多极两台旋转变压器,而共用一根轴。用单极变压器组成粗通道系统,多极旋转变压器组成精通道系统。这样既能提高精度又能简化结构。

网友:
用处和编码器差不多

楼主:
宝贝详情
旋转变压器
旋转变压器(resolver)是一种电磁式传感器,又称同步分解器。它是一种测量角度用的小型交流电动机,用来测量旋转物体的转轴角位移和角速度,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其中定子绕组作为变压器的原边,接受励磁电压,励磁频率通常用400、3000及5000HZ等。转子绕组作为变压器的副边,通过电磁耦合得到感应电压。旋转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普通变压器基本相似,区别在于普通变压器的原边、副边绕组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之比是常数,而旋转变压器的原边、副边绕组则随转子的角位移发生相对位置的改变,因而其输出电压的大小随转子角位移而发生变化,输出绕组的电压幅值与转子转角成正弦、余弦函数关系,或保持某一比例关系,或在一定转角范围内与转角成线性关系。旋转变压器在同步随动系统及数字随动系统中可用于传递转角或电信号;在解算装置中可作为函数的解算之用,故也称为解算器。
  旋转变压器一般有两极绕组和四极绕组两种结构形式。两极绕组旋转变压器的锭子和转子各有一对磁极,四极绕组则各有两对磁极,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检测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多极式旋转变压器,用于高精度绝对式检测系统。
旋转变压器的分类
  按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间的函数关系,主要分三大类旋转变
旋转变压器
压器:
  1.正--余弦旋转变压器----其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的函数关系成正弦或余弦函数关系。
  2.线性旋转变压器----其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成线性函数关系。 线性旋转变压器按转子结构又分成隐极式和凸极式两种。
  3.比例式旋转变压器----其输出电压与转角成比例关系。

网友:
看样挺新,挺好。

网友:
录像机视频信号,还有高保真音频信号是通过旋转变压器偶合送出的。

网友:
叶工拆过一些丝杆,端部就是旋转变压器的,就是说丝杆(铁芯)旋转的角度、速度转化为变压器信号输出,达到一定的控制检测作用

网友:
西门子的1FK6系列的伺服电机就是用的旋转变压器

网友:
现在用得很少了,拆开来看看

网友A:
我啥时拆一个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