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求解

楼主(2011-10-27):
我设置好3GX后,打尾舵摇杆,尾舵机转到最边上时,此刻摇杆回中,发现尾舵不回中,杂回事呢
莫非3GX与众不同?

网友:
锁尾模式不回中

楼主:
我的是尾舵转到边上后一直不动了,摇杆要往另一边打,才会转回来
奇怪难道我以前没注意锁尾模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
无语的飘过,,,膜拜中将

网友A:
先设置一下,舵机中立,然后设置左右行程量,肯定会改善的。

楼主:
我是记得得是摇杆回中后,尾舵机会转回来一点的啊,现在一点都不回

网友:
坐等答 案,顺便灌水。

网友:
3GX確實如此,請不用擔心

网友:
飞起来试试

网友:
锁尾模式都是这样-。-

网友:
锁尾模式是不回中的,回中就不是锁尾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一下,舵机中立,然后设置左右行程量,肯定会改善的。

拜托,不懂就别出声得了,为何非要不懂还装懂。

—— 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直接飞就 ok 了。

网友:
LZ安心,锁尾都这样。你反方向转动一下机身,尾舵就会自动改变的,如果不变,那。。。送修吧。

网友:
模式问题

楼主:
如同八楼说的我飞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不懂就别出声得了,为何非要不懂还装懂。

—— 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直接飞就 ok 了。

不懂但没装懂啊,再说可以慢慢学习嘛,是不兄弟。但可以肯定一个没有调整好中立,再一个就是没锁尾。

网友:
锁尾情况下不会回中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