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逆时针慢慢的转,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27):
100s逆时针慢慢的转,
确认没有打滑,
有一个马达只有飞三个
电池
就这样啦!
只有换尾马达吗?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灰机头罩,有可能头破了,引起大的震动,对传感器有影响。

楼主:
确实是震动问题,但不是头罩问题,更换主轴,情况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