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分析电源,有图

楼主(2011-10-27):
手机
充电器
,实测电压4.55V,我要改变电压,不知改变那个电阻,请高手指点。这电源太实在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楼主看看电源里面有没有431这个元件

网友B:
一般调整TL431控制极的分压电阻可以小幅度改变电压。

网友C:
串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3V)后,电压自然就会降低到4.25V啦。

楼主:
标题
感谢热情回复,等我在电脑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