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学houlei_bj同学用弯板链条做坦克的履带,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0-27):
想学houlei_bj同学主动轮和诱导轮用链轮(带齿,下同),但houlei_bj同学的负重轮是用圆铁片,我也想用链轮,不知是否合适,在转向时是否容易掉链子,有何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2013-02-25):
。搞那么复杂。搞那么复杂。搞那么复杂。搞那么复杂

网友:
请问houlei_bj同学的帖子在哪,我正在用链条做履带,但买不到合适的,想看看houlei_bj用的几分链条

网友A:
找到了,用的4分的,对我来说太大了,我要两分的,找不到,三分的又大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用的4分的,对我来说太大了,我要两分的,找不到,三分的又大了点

2分的是诶有的  最小的三分  我用三分做的挖机履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分的是诶有的  最小的三分  我用三分做的挖机履带

在哪买的,什么价位,淘宝上3分的比4分的都贵,一条只有1米5,长度不够,我要2.2米,买两条又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什么价位,淘宝上3分的比4分的都贵,一条只有1米5,长度不够,我要2.2米,买两条又浪费了

本地买的 一条都是1.5米 价格4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地买的 一条都是1.5米 价格40

比某宝便宜点,你哪的啊

网友:
我也要学了

网友C:
谁能帮做做一个金属的履带底盘啊承重量大一点就可以,不要控制,或者有想升级的把旧底盘转给我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帮做做一个金属的履带底盘啊承重量大一点就可以,不要控制,或者有想升级的把旧底盘转给我也可以啊

我可以帮你做QQ869226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某宝便宜点,你哪的啊

我是山东的

网友:
我QQ是913570939咱们详谈吧

网友:
刚拍了两只,准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用的4分的,对我来说太大了,我要两分的,找不到,三分的又大了点

在淘宝上直接打2分链条链轮20元5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用的4分的,对我来说太大了,我要两分的,找不到,三分的又大了点

2分链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分链条
没弯板 当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