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飞机原地打转!调整无果求解!

楼主(2011-10-27):
亚托250套装机,GP750
陀螺仪
,DS420
舵机
。调整好了螺距-2 5 10.无双浆现象。锁尾模式。现在加油就会向左旋转,且提高陀螺仪感度似乎无作用,不会出现追尾现象。

网友A:
是不是锁尾卡了

网友B:
陀螺反向

网友C:
皮带反了

网友D:
看主桨和尾桨旋转的方向对没,检查陀螺仪的正反方向。

楼主:
请教陀螺仪是否正反都可以?关键是要感度正反呼应锁尾就行对吗?!正反不对是不锁尾的。

网友E:
给感度的通道调反

网友F:
陀螺反了

网友G:
排除皮带反向的可能的话,就是陀螺仪反向。陀螺仪上面的REV选项,现在如果是绿灯,就调整到红灯,如果是红灯就调整到绿灯

网友H:
有可能皮带反向

楼主:
楼上故判非常正确谢谢了!我本以为无需动陀螺仪,正反向的设置遥控里就能完成。现在知道是二码事。遥控一改陀螺仪的方向就不锁尾了,也不管用,照样打转。陀螺仪一改就解决了。谢谢楼上,谢谢大家!
另外问一下。现在我通过遥控的微调休整了升降和副翼;飞机现在能平稳离地。但就感觉微调数值调了有点大,升降向上调350,副翼向右调了280.这样算正常或“违规”吗。还有有飞机离地后向左侧慢慢平移。这调整哪里?是继续向右调副翼吗?

网友I:
我的 450SPORT 也是啊· 我的是往右 疯狂的转 本人 超级小白·· 螺距12 5 - 11 GP780 最上(单独的灯是绿色的) GP780 第5项设置时为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