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做发动机缸套和活塞要用什么刚做才好。。

楼主(2011-10-27):
有谁知道做
发动机
缸套和活塞要用什么刚做才好。。。做好了在绽火。。这样硬度很高、、还很赖磨。。。用什么刚做好呀..各位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大的缸套一般用球墨铸铁,因为它微观组织是有好多空隙的,可以存储轮滑油,有利于活塞润滑。
模型上用的好像是铜基的粉末冶金件做的,也和球墨铸铁的缸套一样,微观也是有空隙的!也就是含油。
活塞一般是铝

网友B:
缸套最好应该是铍铜~

网友C(2011-12-01):
活塞最好是陶瓷,耐磨耐高温热阻大,其次是钛合金,然后是铝合金
钢?垃圾,惯量太大
做缸套的原则也和上面差不多,不过已经可以稍重

网友B:
活塞最好用高硅铝!

网友:
LZ门外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