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721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7):
最近入手直机,想着用个好控应该用着放心些和方便些;所以收了个2手的DSX7。今晚快递到了,把所有设备都拿出来试了试。其它的都好,就是这个接收出了点问题。一开始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不上频,怀疑电池不行,换~~~,还是不行,不是电池的问题。又怀疑电调不行,又换~~~,也还是不行!!! 好不易找到对码器重新对好码,终于有信号了! 不行新的的问题又出现了! 。就是插上卫星就没信号;拔掉就行。还有卫星上的灯一直都没亮过(上电应该是亮的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望好心的DX们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对频时候没插卫星吗?

网友:
对频时要插上卫星,卫星也需要对码。对码后接收机和卫星灯应该常亮

网友:
回去好好看看说明书吧啊

网友:
插着卫星对频吧,卫星对频会比主接收慢一点点

楼主:
先谢谢大家!现在的问题就是插着卫星,対频的时候只有接收机的灯在闪,卫星的灯一直没亮过。

楼主:
卫星的线有一条齐着接头断了,后来我从拉马上找了个一样的接头,剪掉线接起来用的,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有卖卫星和主接收机之间的连线的,五块钱是高仿,原装的十五好像。淘宝搜“JR卫星连接线”

网友:
标题

记得对频时接收电用5V的,电压高了不好对频。接不接卫星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