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ATX电源改造充电器直流电源适配器之详细教程★

楼主(2011-10-27):
用电脑ATX电源改造充电器直流电源适配器。

看到好多人想用电脑电源改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我也改了一个,上个教程供电子低手们参考,高手绕过。

很多人手上都有废弃的电脑电源吧,我手上就有好多个。做为一个看到泡沫就两眼放光的模友,怎能忍心让它在角落里吃灰呢。这不,入手了4B6 PRO充电器,就把原来的正版B6跟用笔记本电源改造的适配器一起出掉了。笔记本电源可供不起4个B6啊,上网看了下,好点的电源都是要一百几十啊,能换个中特威电调了,于是想起了办公室角落里的几个电源。

找了个最差的(好的说不定哪天修一下还要用),Micralab,山寨蓝博。以前没研究过ATX电源,在网上找了下电路图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但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下面就用这个电路图来讲解了,上面的元件编号及型号与实物不符,咱们只是用来讲原理的,实际是哪个元件,你要自己去找了,切记。

拆开盖子,拆下电路板,拆除不用的输出线。保留绿色线、两条黄线、两条黑线。绿线是电源开关,接到黑线那里后,插电就有输出。在处壳上装两个香蕉头插座、黄、线接到插座,与充电器电源输入的香蕉头相配就行。

插电后,电源不工作,别急,它本来就是坏的。一般来说,电脑电源也没什么其他零件坏的,多数是输出端的滤波电解电容漏液造成容量降低引起的,如果你的电源是用了一两年就不能用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了。好了,换吧。耐压12V端选25V的吧,其它16V就行了;容量方面按原来的容量选就是了,我们主要用+12V的,所以可适当加大一点;其他的都是空载,所以电容容量选小一点也行。

换好后,插电,风扇转了,表示电源修好了,基本就可以用了。试了一下,在4B6上每个B6充一个3S 2200mah的电,电流2.2A,这时输入电压由11.9XV变成了10.8XV了,有时充电器报警并显示输入电压低。这是因为12V输出负荷增大,其他输出端空载,TL494集成电路没有适当增加输出脉宽,所以12V端电压就下降了。

那就改反馈电路吧,反馈电路由A、B两处的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把输出端电压的变化反馈给TL494。图中B处的两个电阻,一个是5V一个是12V的,咱们把5V的去掉,只要12V的。在电源的电路板上找一下,它一只脚与TL494的1脚相连,另一脚与5V输出端相连。集成电路的1脚处有个点点。

改造到这,输出端的电压降低得没那么明显了,但既然充电器的输入电压可高到18V,那就表示充电器消耗子同样功率时,电流可以更小,这样充电器的发热量也就可以更小一点,那就断续折腾吧。

要提高输出电压,一是减小A处的电阻值,二是加大B处的电阻值,我们选前者,原因后面说。A处由两个电阻并联,一个3.09K一个150K,拆掉150K那个,换成一个20K的可变电阻,先把电阻调到最大,通电,用万用表监测12V输出,调整可变电阻,当电压升高到13.5V时,风扇不转了,电源过压保护了。可变电阻存在中间滑动触点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发生开路时,相当于并联电阻升高,输出电压下降;如果是在B处,就会引起电压升高,那就危险了。

再来说保护电路,就是图中的C、D两处。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完全不要保护,只要把D9、D27两个二极管拆掉就行了。可没有保护心里不踏实啊,咱的4B6可要上千啊。图中可以看出保护电路输入并没有12V,那就用5V端来保护吧。

拆掉C处的D9,把D处3.3V端的ZD3稳压二极管拆下来,别扔了啊,再把ZD1拆下一只脚,把ZD3串联在ZD1上焊回去,注意极性啊,稳压管是反向导通稳压的,正向与普通二极管一样,压降也是0.7V的。

好,到这里改造已大功告成。回头调整加在A处的可变电阻,我一直把电压加到近17V时,电源才保护,真是灰常灰常的合适啊。记得不要调太高啊,太高时输出管万一饱和导通可就暴掉了

我输出滤波电容都是16V的,所以保险起见我把电压调定在15V,试了一下,在4B6上每个B6充一个3S 2200mah的电,电流2.2A,这时输入电压降到14.5XV,还不错。

把风扇的电源由12V处改到5V处,可安静好多啊,我后来给它做了个温控电路,随温度升高转速变快,不过实用价值不高,直接接5V端就好了。

在第一步换电容时,也可以只换5V及12V端的,其他不用换,不过就要先改C、D处的保护电路了,要不然就没法调试了。

网友:
顶LZ,很有实用性,收藏了!!!

网友:
标题

好难。。。

网友:
技术贴,收藏了,必须的。

网友:
技术贴,不错。我是直接用一个电源上的12V输出接充电器。也木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LZ相当有才

网友:
非常好的教学贴,顶。

网友:
非常祥细,但太复杂,我在网上找到的特简单,
用电脑电源改13.8V电源

1、拆开ATX电源,找到到TL494集成电路的第一脚或KA7500B集成电路的第一脚。

2、TL494集成电路的第一脚,对地(7脚)接一个12K的电阻,不同的ATX改电阻不同,范围为10K--50K。

3、将电源插头插上。
再找一根细导线,将电源输出排线(接电脑主板的那个插头)上的“绿”线和“黑”线短接开机。

4、观察万用表的电压,这时应比改造以前略大(略大于12V),若输出电压升高得不是很明显或还不到13.8V,再调节TL494旁的电位器,观测并调节到13.8V了。

5、若输出电压升高得不是很明显或还不到13.8V,再逐渐减小刚才加到TL494第一脚和地之间的那个电阻,直到电压表上的电压指示出13.8V为止。当然,如果第一次焊上电阻后,电压超过了13.8V,这时就要逐渐增大这个电阻,使之降到13.8V为。

把风扇反过来装,加强散热。

7、改制时最好把+5V的取样电路切断,否则带负载会有些不稳。顺着1脚找出去,一般会有接三个电阻,其中一个接地,一个接+5、一个接+12,把接+5的电阻拆下。
8、电压升高后,风扇超速运转,不仅声音大,而且影响风扇寿命,把风扇正极接到+5V处,这样风扇声音就小多了。

、完工。实测电源的13.8V可输出最大电流为12A左右, KA7500B  和 TL494 是一样的接法。

15K电阻 (棕、绿、橙)
12K电阻
(棕、红、橙)

、拆开ATX电源,找到到TL494集成电路的第一脚或KA7500B集成电路的第一脚。

2、TL494集成电路的第一脚,对地(7脚)接一个12K的电阻,不同的ATX改电阻不同,范围为10K--50K。

3、将电源插头插上。
再找一根细导线,将电源输出排线(接电脑主板的那个插头)上的“绿”线和“黑”线短接开机。

4、观察万用表的电压,这时应比改造以前略大(略大于12V),若输出电压升高得不是很明显或还不到13.8V,再调节TL494旁的电位器,观测并调节到13.8V了。

5、若输出电压升高得不是很明显或还不到13.8V,再逐渐减小刚才加到TL494第一脚和地之间的那个电阻,直到电压表上的电压指示出13.8V为止。当然,如果第一次焊上电阻后,电压超过了13.8V,这时就要逐渐增大这个电阻,使之降到13.8V为。

6把风扇反过来装,加强散热。

7、改制时最好把+5V的取样电路切断,否则带负载会有些不稳。顺着1脚找出去,一般会有接三个电阻,其中一个接地,一个接+5、一个接+12,把接+5的电阻拆下。
8、电压升高后,风扇超速运转,不仅声音大,而且影响风扇寿命,把风扇正极接到+5V处,这样风扇声音就小多了。

、完工。实测电源的13.8V可输出最大电流为12A左右, KA7500B  和 TL494 是一样的接法。

15K电阻 (棕、绿、橙)
12K电阻
(棕、红、橙)

5V待机电压,3.3V电压,5V电压...12V电压以外的通通拆了.

调到13.8v?找到电源里面一个TL494的块子,TL494的第一脚,对地(7脚)接一个30K的可调电阻,一般调可调电阻一边用电压表测12v输出,到13.8V的时候,用电阻表测出可调的阻值,用同阻值的固定电阻换下可调就OK

改成功的电源,用车灯试验可以达8A

改成功的电源,用车灯试验可以达8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贴的与我的改法有什么不同吗?
只是我的方法多了改过压保护电路,如果不改,调到13.8V时,很容易触发保护电路动作,优其是大电流输出时。

网友:
收藏了,非常详细,最近正想弄这个,直接用电脑电源电流稍微大点就报警,烦啊

网友:
有实用性,收藏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收藏

网友B:
我也弄个下,不过为什么我把5V的那个电阻拿下去之后就不工作了呢,
风扇动了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吧电阻接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弄个下,不过为什么我把5V的那个电阻拿下去之后就不工作了呢,
风扇动了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吧电阻接回去就好了

终于成功改完了,现在吧3.3V的反馈电阻也拆下去了,电压上去了,
有个问题探讨下,A 部分的电阻我全拆下去了,用了一个可调电阻代替,这样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就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问题的,这个电阻只怕短路不怕开路,可调电阻基本不会短路,有问题一般是触点接触不阻值变大或开路,会引起输出电压降低。如果是短路就会引起电压升高,这不会发生。

网友:
新的问题右出来了,现在用A6充电几分钟有时不到1分钟就听到个声音,然后就断电了,我吧电压调到12.6V都不行,保护电路不会这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