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3GX V1.2版發佈!

楼主(2011-10-28):
3GXV1.2版是特別針對飛行風格特性、尾舵性能提升、優化定速器功能這幾個方面進行修正,新增加的『飛行風格』選項,玩家只要透過電腦端介面的調整,就可以調整屬於自己的飛行手感,想要紮實的操控特性、明確的頓點表現,你可以把飛行風格數值調低;想要較為柔和順暢的飛行手感,執行動作的轉換更為快速流暢,你可以把飛行風格數值調高一些。
除此之外,V1.2版也有優化提升尾舵性能,更新後你可以明顯感受出尾舵更穩定角速度表現,鎖尾性能更加優異。定速器的功能有更準確的定速效果,3D飛行時主旋翼轉速更為恆定。
轉貼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40966
軟體按我下載

网友A:
帮LZ补充
安裝與更新:
這邊我們要為各位朋友介紹如何把3GX更新到V1.2版本,以下會有圖片講解更新步驟與程序,只要照著程序步驟來操作就能快速的把3GX更新到V1.2版本喔!廢話不多說,趕緊來看看如何安裝與更新吧!
首先,第一步驟要先到亞拓官網下載V1.2版本的更新軟體,下載完畢後解壓縮檔案,會出現setup.exe(安裝執行檔)如下圖所示~
軟體安裝完畢後,舊版本軟體會自動移除,點選3GX V1.2桌面捷徑進入軟體介面。
▼點選後就會跳出3GX軟體首頁,選擇語言“T.chinese”中文就會進入軟體設定介面。
▼在設定頁面,我們點選上面最右邊的“韌體升級”選項。頁面中有圖示教學硬體連接方式。介面中除了更新選項之外,還額外多了解除更新選項,這功能讓玩家可以回復到V1.0版或者V1.1版。
▼ 首先,我們先開啓遙控器電源。
▼ 接著開啓直昇機機體電源。
▼ 然後要把USB延長線連接到電腦上。
▼USB延長線另外一端的3G訊號線接到3GX上,連接孔為DATA孔位。
▼USB線連接完畢後,介面最上方會顯是連線狀況與3GX當前版本。確認後按下“更新”進行更新。
▼按下更新後會跳出V1.2版韌體更新檔案,選擇後按下開啓。
▼接著就會進入到更新頁面,按下Update就會開始為3GX進行韌體更新了!
▼當右下角藍色跑馬燈跑完,更新就完成了!

网友A:
3GXV1.2版特殊功能介紹:
1.
V.12版電腦軟體在首頁右下角額外增加了記憶語言選項,玩家可以把這選項打勾,之後進入3GX電腦設定時可以省下選擇語言這項步驟。
2.
V1.2版增加可手動設定反扭力補償正反向功能。當3GX反裝的時候,先前版本的3GX需要進入電腦才能設定調整反扭力補償設定。升級到V1.2版之後,只要持續按“SET”鍵2秒進入功能設定模式,然後按SET鍵跳到最後的反扭力補償設定項目,此時5顆功能設定指示燈會全亮,當3GX正裝時,須設定為正向(STATUS為綠燈);當3GX反裝時,須設定為反向(STATUS為紅燈)。這邊可以使用尾舵搖桿來改變燈號顏色。
3.
新增了飛行風格調整
,可調整範圍為0~100%,設定不同的數值會對應不同的飛行風格表現(操控手感)。數值設定越低,飛行操控手感較確實,動作頓點較明確;數值設定越高,飛行風格會趨向平順,可以讓動作的轉換更為快速順暢。建議從60%開始嘗試,
然後依個人風格喜好來調整。
4.解除更新功能:每個人飛行喜好有所不同,當你覺得3GX先前版本使用較為習慣,你也可以在韌體更新選單中選擇解除更新回覆先前使用版本。PS:回覆先前版本時,只能使用本方式來回復,如果使用其他方式可能會造成無法預期的結果。
▼ 當右下角藍色跑馬燈跑完,回復版本就完成了!

网友B:
没搞清楚:增加可手動設定反扭力補償正反向功能 “持續按“SET”鍵2秒進入功能設定模式”
持续按set两秒 不是进入锁尾陀螺设定了吗?

网友C:
给力的升级!

网友D:
我已更新.v1.2比v1.1要好得多.飞行感觉很稳,灵活.

网友E:
看着不错。。。。没飞过亚拓无副翼

网友F:
之前刚出的测试版,这么快测试完出正式版了

网友G:
V1.2
很给力
,
打动作比较不会掉转
,
动力输出更平顺

网友H:
用過都說好

网友I:
ls 3g版本的怎么办?会出新的软件吗?

网友J:
 今天第一次试机就用V1.2的, 不错

网友K:
今天测试了还不错…挺好

网友G:
高难度动作不掉转更好发挥
,
自旋翻甩尾更滑顺
~
推荐升级

网友L:
更抗狂风了-。-

网友M:
永远免费升级~不断改良

网友:
引用 网友M:
永远免费升级~不断改良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不过我升级了还是停留在悬停阶段

网友:
文件报有病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