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为什么加长尾管会加强锁尾性能?

楼主(2011-10-28):
RT

网友:
尾管长,根据杠杆原理,力矩更大,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力=力臂*力矩
加长尾管=加长力臂,所以力增大,锁尾能力增强-。-

网友A:
那 480 应该比 450 锁尾能力强吧。

网友:
应该是力矩原理 杠杆效应,这样子是不是改长了 还会让 尾部电机效率效率增强,功耗减少,发热量变小,转向更灵敏?

看来 加长好。。。

网友:
小机加长尾管要加固,不然要甩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杠称见过吗.道理就跟它的砣一样.

网友:
尾管长了,根据杠杆的效应,会让尾更稳定,同样,不利于3D,因为会让3D动作变的驰援,所以我建议新手最好买尾巴长的飞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满分,高中课程楼主没学好

网友:
楼上的,表示这是初中物理。

网友:
再问? 加长尾管和加大尾桨效果有区别吗?

网友:
杠杆原理,但要考虑到,尾巴加长了,传动系也相应加长,质量也加重了,整体的效率会下降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

网友:
标题

加大尾桨等于增大力矩,结果一样都是增大力,但加大尾桨会增大电流。。需要放电更大的电池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 480 应该比 450 锁尾能力强吧。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加长力臂

网友:
合适最好!

网友:
只能适当加长啊  不然越长越好就没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