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mcpx

楼主(2011-10-28):
最近MCP  X声势浩大啊,群里貌似突破30人有了。上周日的聚会就出现了5架,厉害。
我也上图庆祝下吧,虽然已经入手2周了。只飞了2次,第一次4个电断了尾管,等了1个礼拜,第二次2个电已经没连杆可用了,继续等配件中。。。。。。
顺便做广告,直电群号:102405168        mcpx群号:18188715

图片一:直升飞机、 esky4通控、 4合1加密狗、 国产dx6i

图片二:意外啊,竟然还有5imx的贴纸,呵呵~

图片三:封条还没拆呢,呵呵~

网友:
使劲吹牛会在天上飞的

网友:
没看懂沙发的牛

楼主:
我只能说,无知是很可怕的。。。。

网友:
LZ炸得狠,尾管买2mm碳纤杆自己DIY即可,便宜结实耐用,连杆用细线绑一下

网友:
你看错了 群里已经有60人了啊·

网友A:
玩MCPX一般都有两控,这也是俺纠结的地方啊

网友:
我只有一个控,山寨DX6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MCPX一般都有两控,这也是俺纠结的地方啊

关注 mcpx 中

为什么要有2个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人不是每人都有的吧?
我说的30人,是实际拥有mcpx的人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已经入手21根2.0mm的实心碳棒了,估计一辈子用不完了。

连杆我第一次在草地飞,没绑线,就这么4跟炸飞了。然后我在家绑线了,但是只绑了上面,所以炸几次,就断了。
我准备下次把连杆上面和下面都绑,这样应该就不会中间断了。

对了,我请教下,那个尾电机的电线,你是绕在尾管上,还是壁纸的贴在尾管上?我感觉绕上去没保护,很不安全的说。

网友:
如果mcpx兼容futaba的话,我马上就买。

网友:
现在你们这 吸经验。。。然后一次入够 配件。。hoho

网友:
哈哈 我一个DSX9搞定

尾电线怕坏的话 用热缩管连同尾碳棒一起包起来不就OK了

网友:
用热缩管啊 电吹风 搞定? 这也不错 继续取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缩管???    退热快吗?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60人不是每人都有的吧?
我说的30人,是实际拥有mcpx的人数。

这样统计不靠谱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已经入手21根2.0mm的实心碳棒了,估计一辈子用不完了。

连杆我第一次在草地飞,没绑线,就这么4跟炸飞了。然后我在家绑线了,但是只绑了上面,所以炸几次,就断了。
我准备下次把连杆上面和下面都绑,这样 ...

这样容易把十字盘的球头炸断!2根连杆棒一起炸丢了好找就行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多少钱买的。

网友:
谁说mcpx就要2个控啊  我就1个-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但是只绑1跟,并不容易炸飞是真的,但是会炸断的,中间断。

所以,不能上下绑吗?不是绑在球头上,我是2跟绑一起,不绑在球头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已经入手21根2.0mm的实心碳棒了,估计一辈子用不完了。

连杆我第一次在草地飞,没绑线,就这么4跟炸飞了。然后我在家绑线了,但是只绑了上面,所以炸几次,就断了。
我准备下次把连杆上面和下面都绑,这样 ...

斜盘有四个球头连接连杆,平时用两个,剩下两个球头分别作为固定点,绑连杆用,连杆绑下端就行,我用电线的细芯来绑,强度和韧性都不错

网友:
电线用热缩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