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e u y c k飞控安全低高度的集思广益贴,期待解决

楼主(2011-10-2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0878&extra=page%3D1&page=3

看看这个帖子的55#楼,
天气好,阵风,再飞,距离不远,电池巨不给力,大脑也巨不给力,两次低空搬到回家模式,结果——高度太低,电机不启动(回航菜单里选择了低高度保护),JJ慢慢飘落草原 ,还以为是木电了,或者电调罢工了,之后仔细回想+看回放的录像才弄明白原委,大家可不要犯一样的错误啊,呵呵。(玩过超低空的,一定要拉高后再开回航,要不,嘿嘿,或者在回航菜单中吧低高度保护去掉);   最好是,能不能开发新固件?对这个现象想想新办法呢?

这里是H e u y c k飞控说明书关于安全低高度:
“平衡、返航设置:
最大横滚角     最大横滚角(单位:度,下同)推荐值为30~40 度,太大了容易失
速,太小了用副翼拐弯困难。
最大爬升角     最大俯仰角(爬升角)推荐值为20~30 度左右。
最大俯冲角     最小俯仰角(俯冲角)推荐值为-30 度左右
默认俯仰角    平衡模式下的平飞俯仰角(即摇杆回中时)推荐为0~5 度
俯冲时油门    返航最小油门(当以最大俯冲角俯冲时的油门)推荐20~40%
平飞时油门    返航平飞油门(平飞时的油门)推荐为50%
爬升时油门    返航最大油门(当以最大爬升角爬升时的油门)推荐80~100%
安全速度(km/h) 返航最小地速(当地速即GPS 速度小于该值,按比例加大当前油门,最大
为100%,以免逆风飞失)
安全高度(m)     返航安全高度(当返航时,是以返航坐标高度和家坐标高度之间拉一条直
线为航线返航,当其中高度低于安全高度时,强制以安全高度飞行,避免
撞东西)推荐值50~150 米。
安全低高度    回航模式低于20 米高度是否关闭油门
翼型       普通布局固定翼和飞翼选择”

安全低高度    回航模式低于20 米高度是否关闭油门”——意义在于:1,保护小手,避免地面调试时的一些不便和误伤,2,保护JJ或他人,避免意外坠机造成伤人伤机伤电池。。。
但,万一操作不当就会引起上述视频中那样的错误,当然,下次一定努力避免啰,不过要是能在固件上想个完全之策不是更好么?
大家说说看:期待。。。

网友:
又屏蔽了,几米赶紧交广告费吧

楼主:
H飞控,呵呵,努力改进筑就完美,呵
期待大家的好办法,
同样的问题大家会遇到吗?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反而是很好的设计,GPS高度误差在20米左右,气压的变化也不小,如果没有这个设计,可能落地后螺旋桨都在转。
这个仅仅是操作问题,自动返航的时候自己掌握下就好了。如果距离很远,一般也不会低于这个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反而是很好的设计,GPS高度误差在20米左右,气压的变化也不小,如果没有这个设计,可能落地后螺旋桨都在转。
这个仅仅是操作问题,自动返航的时候自己掌握下就好了。如果距离很远,一般也不会低于这个高 ...

说的有理,但还是期更好更妙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案,现在也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案,现在也是可以打开或者关闭这个功能的
继续等待更好得解决方案:loveliness:

网友:
估计这种设置是H飞控开发者在权衡了几种情况下的最终选择。个人认为这种设计是很不错的,既然都FPV了,不爬上个几百米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万一飞机落地,失去控制信号,自动开启回航模式,不是就把桨给打坏了,电池有可能过放和电调烧掉。我就试过 飞机掉到地面上,起动了回航模式 电池过放了,桨去掉了一副,电调过热,热缩皮都破了

网友:
安全为前提,所以目前方案算是好的

网友C:
那个帖子也有参与讨论,最近飞我的老鹰树也想起这事,不能光高度限制,最好加上速度,两项同时满足

网友:
此贴要火了

网友:
楼主的贡献让我很受益,谢谢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帖子也有参与讨论,最近飞我的老鹰树也想起这事,不能光高度限制,最好加上速度,两项同时满足
谢谢顶贴,说得不错;
是的,
1,考虑到回航状态JJ已经落地:GPS位置信信息*秒内极小变化(关闭、5秒、10秒),考虑关闭油门,(如,JJ掉楼顶上了,山坡上了。。。);
2,JJ在做山坡下或超低空FPV后回航时:GPS位置信信息在加“家”的GPS范围*米(关闭、10米、20米)以外,无论高度多少都不关闭油门;
3,调试(在家)状态:高度低于20米,同时GPS位置信信息在加“家”的GPS范围*米(关闭、10米、20米)以内,考虑关闭油门;
以上考虑妥否,模友讨论

网友B:
如果在远处炸了机,正好冲向一个人
如何
如果炸了机,螺旋桨一直转
把电都用光了,对找机就不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远处炸了机,正好冲向一个人
如何
如果炸了机,螺旋桨一直转
把电都用光了,对找机就不利了

"如果在远处炸了机,正好冲向一个人"__ 已经炸鸡了,还怎么冲向一个人?顶多是爬向一个人;如果按照现在的低高度设置,低空滑翔冲向一个人,伤害依然是存在的;
“如果炸了机,螺旋桨一直转”——已经炸鸡了,按我的设想,GPS信息不变会让电机停转的;如果如果按照现在的低高度设置,炸鸡到楼顶上了,电机会依然转动,电就OVER了

网友D:
H飞控我不是很了解,上面没装气压计吗? 我最近买了个精度0.5米的气压计,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飞控我不是很了解,上面没装气压计吗? 我最近买了个精度0.5米的气压计,也不贵啊。

气压计有的,重新看下命题,是说的调试安全和对行人安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