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

楼主(2011-10-28):
塑料粘塑料、塑料粘碳纤、碳纤粘碳纤~~~~~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请教

网友A:
想结实环氧树脂最好  AB有的塑料粘不上

网友:
也没几种可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结实环氧树脂最好  AB有的塑料粘不上

环氧树脂~~~研究研究去

网友:
换新的好,安全

网友:
504也行,环氧最好

网友:
UHU  德国进口  AB胶水  谁用谁知道

网友:
环氧树脂 是不是气味刺激的那个

网友:
塑料好多种。不说清楚的话鬼知道如何。

粘碳纤用502就可以了。塑料要看什么,ABS这类的话用502也不错。

网友:
环氧树脂确实不错,不过感觉没那个必要!!!!ab胶就好了

网友:
小的修补502就可以吧,如果502搞不定,换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