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电机衰弱的未解之谜~~希望有高手解答

楼主(2011-10-28):
前两天原本忽上忽下的cp电机终于挂了(看似挂了,通电加油门有时转有时不转),正好买的配件也来了就换上了。昨天空的时候把那个挂掉的cp马达拆开看了一下,惊人的发现电机的电刷完好无损,我这就奇怪了,本来还想如果是电刷的关系我还比较理解,可是现在完全摸不到头脑了。有没有大大可以解释一下,照片忘记拍了。如果说是退磁那也不会有时转有时不转,难道是导线的接触问题?那就真的郁闷了,话说这个马达也就100个左右的起落

网友:
用的是否原装电池,对岸朋友普遍反映,用高c数或大容量电池,通常是电机早衰的主因

楼主:
原装的电池

楼主:
关键是没找出电机为什么会衰弱,电刷竟然是完好的。。。。

网友:
线圈也会衰的么,呵呵~~~

网友A:
忽上忽上,别是电机线根部接触不良了,外面看好的,其实里面铜丝已经断了,我就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上忽上,别是电机线根部接触不良了,外面看好的,其实里面铜丝已经断了,我就碰到过。。。

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嫌疑比较大,现在拆的时候线已经断了,无法求证了

网友B:
楼主焊两根线上去再试试看是不是尾部短线的原因

网友:
碳刷还没坏,时转时不转,大体可以判断原来的接线焊接不好,在飞行中由于电机发热导致焊点脱落.
将电机线重新焊好就可以继续用了.

原来120d02用的那种内转子无刷电机由于散热不好,都有模友遇到焊点在高温脱落的问题.所以有刷电机如果注意不连续飞行,应该可以一直飞到碳刷报废的.

网友:
100起落,已经够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两根线上去再试试看是不是尾部短线的原因

由于是破坏式拆的,所以现在基本没用了,有点后悔,说不定当初焊一下还可以用的

网友:
没有未解之迷,只是因为华科尔

网友:
接电线 很有可能断了几股  接长一点线

网友:
我的CP在一次炸机后也出现忽上忽下的问题,正准备换电机和电池呢,也许也是这个原因呢,晚上回去我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你上图片撒!换向器焊点高温下焊锡被甩出就有可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