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求助

楼主(2011-10-28):
我的250用的亚拓3G无副翼系统,现在不插
舵机
的情况下接收、系统都是正常的,马达也有反映,但一插上舵机,接收机就灭灯了,没信号了,系统灯就红绿闪烁,测试过了,舵机是好的,请教下各位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换舵机试试

网友B:
要把各个通道都插上,否则3G自检通不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插上舵机,接收就没信号了

网友C:
舵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