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意的事,以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2011-10-28):
铣改数一个来月,拿出千分表量量,X Y轴的精度偏差,x500行程,表是一动不动,y轴200行程表是1U。。。。。怎么也想不明白?

网友:
我是来看发生什么不可思意的事情的
沙发

网友:
不可思意的是表坏了

楼主:
我买的可是哈量的千分表啊,表用手推正常,回位也正常。

网友A:
搞什么,表都没碰到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什么,表都没碰到机床

网友:
表顶到头了吧

网友:
精灵住到你的机机里了

楼主:
没有啊,表是在有0.4的位置,而且表在测量移位是正常的,我铣床走0.8MM表也走0.8MM 可怜啊,就 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B:
我也用千分表试着测量过工件,结果精度甚高,高兴!回头一想不对呀,百分表都能量出来,千分表怎么测不出来,两块表一比较,发现百分表驱动力很小,而千分表驱动力较大,所以,千分表还没等显示,表座就微量变形了,导致千分表无显示 ,现在的千分表只能休眠了 ,只等以后找个强度大的表座在用了。

网友:
 白高兴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千分表试着测量过工件,结果精度甚高,高兴!回头一想不对呀,百分表都能量出来,千分表怎么测不出来,两块表一比较,发现百分表驱动力很小,而千分表驱动力较大,所以,千分表还没等显示,表座就微量变形了, ...

刚才用两块表同时测了下,表座表示很有压力,百分表在3丝内时,千分表是不动的,超过三丝千分表正常。通过检查发现千分表,表内做工粗糙,可能是我买到假货,NND不便宜啊。天下无处不吭爹。

网友C:
综合上次楼主0.8丝的误差,结论:楼主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上次楼主0.8丝的误差,结论:楼主表坏了

有道理

网友:
量具不代表工件,工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现在假哈量是最多的了,我认为没必要买千分表,百分表够用了。

网友:
幫頂
馬上量産,一定有買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假哈量是最多的了,我认为没必要买千分表,百分表够用了。

同意,其实百分表很够用了,没必要一定非要千分表啊

网友:
哈哈.我算是学到了,差点上当.

网友E:
我试过放一个工件在铣床上,用螺丝收半紧,用表一侧,1个丝都没有.我当时以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F:
是已发现问题所在,不是以。

网友G:
1.拿百分表的表座裝上千分表
2.千分表壞了
3.千分表沒壞,但是是個快樂表(反應慢,量再爛的東西精度都很好)
4.待測工作表面有精磨過,且精度在1u以內
以上四種狀況,量什麼東西都不太會動

网友H:
 这不好事嘛,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