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天地飞6通

楼主(2011-10-28):
入魔天地飞6通,半年了,飞了无数只机机,有像真机有自摸机,飞得不是很好,但也不坏,呵呵,反倒是喜欢自己用KT板做机机,近期没时间飞机机,但是手又痒痒,就拿控来改改吧......
      本想升级到9通,但看着6通又没舍得,还没到那级别,反正都是玩具,拿钱买的东东谁都会,自己喜欢捣鼓,动手改的开心就好,哈哈哈。
    改动2项:倒计时器和机机支架
   改动意向:倒计时是为了方便计算飞行时间,至于支架是为了方便使用
   成本10元(要保修的,嫌麻烦的就不要折腾啦 )

淘了个倒计时器,拆开

用原始的热切割法,割开控开天窗,用做显示屏

把计时器的电路板改小到4X3CM,方便放入控内

把纽扣电池放到电池仓,电路板固定好,嘿嘿,搞定

还有就是天地飞6通是没支架配的,自己改一下,买加长版的支架就可以用啦(要加长的14CM的)

呵呵,有人认为计时器加在外边就行啦,不用麻烦 ,个人喜欢啦,我是要好看又好用就行啦
(要保修的就别改啦  )

[wmv]http://zhangmenshiting2.baidu.com/data2/music/5967937/5967937.mp3?xcode=cc08cb8ff7ab9ecf70744b3b9b76a221&mid=0.37237371807383[/wmv]

网友A:
还没改完,当初我是加了油门熄火,大小动也从拨动开关里面独立出来,还加了教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改完,当初我是加了油门熄火,大小动也从拨动开关里面独立出来,还加了教练功能

网友B:
佩服,我手上有套天地飞6通道的控,但是只有四个通道是双向的,还有两个通道是单向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双向的。

网友C:
顶一下,我刚加了个熄火开关,想问下倒计时器哪买的,PM下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我刚加了个熄火开关,想问下倒计时器哪买的,PM下地址吧

我是在街上买的,网上有,打倒计时器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街上买的,网上有,打倒计时器就有

昨晚拆了家里用的大屏幕旋转闹钟,正面可能装不下了,打算装在控的背面,难看点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功能就行了,呵呵

网友D:
可以和天地飞厂家讨点改造费

好手艺,用个3R33(调成3V,就是带可调电阻的那块)降压模块,把纽扣电池去掉

网友:
顶!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就要这么玩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用个3R33(调成3V,就是带可调电阻的那块)降压模块,把纽扣电池去掉

 真是啊,把你做的那降压模块忘了,呵呵,实用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我手上有套天地飞6通道的控,但是只有四个通道是双向的,还有两个通道是单向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双向的。

单向双向是什么?不会是指模拟通道和开关通道吧?

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